自建自发自用 10KW光伏屋顶储能电站调试并投入使用

楼主(2025-03-17):
春节前筹划的电站,终于完成了实际建造和调试投入使用

光伏板--采购了16片天合700W的双面板,实际用15片串联备用一片,实际上这一片在时间段受阴影6分之1的影响,害怕影响整个系统串联效率。先隔离出来。
光伏支架采用型钢制作,螺丝螺栓连接,这个耗费功夫最多了。
光伏逆变器采用德业的混网高压逆控储能一体机,10Kw的规格。
电池组淘来的比亚迪秦的车用电池组模块152串的26Ah,标称501V,这样约合13度电。电池支架采用20铝合金型材,外加防腐木的箱体(内衬保温板)放置在户外,充分考虑了箱体的防雨和保温。
电控箱有3个,分别是:1、光伏汇流箱,包含保险丝32A,防浪涌和空开等。2.光伏并网箱,包括自动重合闸专用防漏电保护断路开关,防逆流电表和CT,以及外接断路器。3、电池汇流箱。包括电池保险和断路器,以及附近用电的供电电路。

整体设计思路

楼顶铺设光伏板,兼顾发电和楼顶防晒隔温及防雨,全部串联后经汇流箱通过6平方光伏专用电缆引入地面的光伏逆变器,逆变器经并网电控箱接入原如何电表箱,实现逆变的自发自用。通过并网电控箱的防逆流电表和电流互感器(CT),向逆变器发送逆流信号,实现自发自用不向电网反向馈电。并通过逆变器电网监控的干接点控制自动重合闸,在电网断电时脱扣,以实现彻底的隔离防止孤岛逆流回电网。光伏逆变器优先供给负载,有光照发电时,余电给电池组充电,光伏充电不足时,电池组供电逆变供负载使用,SOC低于30%后,电网供电,在22:00-24:00可利用谷电给电池组补能.

施工图片

1,光伏支架

2,上光伏板

3,光伏板状态

4,电池组

5.电池箱

6,电池汇流箱

7,光伏逆变器和并网箱

8,光伏并网箱

9,光伏最大功率输出

楼主:
逆变器经并网电控箱接入原入户电表箱,实现逆变的自发自用。

在正午测试过最大光伏逆变器功率达到9.53Kw,地点浙江北部,应该时达到了设计参数

网友:
板子铺得真不错。
我觉得逆变器电压选得太高了,有点非主流,想加电池组怎么加呢?感觉可不太好选电池。除了这点其它都好。
现在48V才是王道啊,所有家庭用光伏储能基本都48V一统天下了,加电池组也简单,铁锂随意买16个并上去就行了,高压太高可不好搞电池了。

网友:
板子铺得真不错

网友A:
很不错!我有点疑问,逆变器输出是和市电并联吗?只是当市电断电才断开?

网友:
绿色环保,不知道多长时间能收回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经并网电控箱接入原入户电表箱,实现逆变的自发自用。

在正午测试过最大光伏逆变器功率达到9.53Kw, ...

回本要到什么时候

网友:
谢谢分享!!费用方面,能不能透露一下?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后续维护也是一大考验。

网友:
光伏板几块串联的,怎么接法

网友:
木质框架,有点不够用啊,还是搞个铁皮耐用

网友B:
自家独栋,是我我也这么搞,回本?回什么本,要的是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家独栋,是我我也这么搞,回本?回什么本,要的是快乐

这话爱听。
地方我有,不打算搞,一是没钱,二是没劲,在这看个热闹。

网友:
我朋友那边年前报价一个单户使用的,

没用锂电,价格没有这么高

网友:
高电压电流小,电线成本降低。
光伏板没有预留清洗路径,以后脏了要清洗估计麻烦。

网友:
这算大工程了,是自家私房吧,不然这么多板子箱子没法搞。

网友:
别墅就是好!

楼主:
累计花费在2.2个W,逆变器电池供电启动电压160V--700V,今后在淘汰的电动汽车电池组中淘宝贝吧,应该也好找的,现在动力电池的换代也是很快的,造价也在步步降低的。本套电池2.5k到手,非常实惠的。

太阳能板的支架是热镀锌的方管,主骨架是60*40厚2.5的方管,以及经理过几次大风降温的西北风考研,安全无恙。夏季的台风因光伏板的倾角受力会更合理,能够耐受更大的风压。

木制的电池箱只是防雨防晒,不承担电池组的接触,内部基本是阻燃的材料,考虑了防火需求,且正上方还设置了监控摄像头,用萤石云可远程监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我有点疑问,逆变器输出是和市电并联吗?只是当市电断电才断开? ...

市电是通过防逆流电表接入,然后和光伏逆变输出做并联。光伏逆变器的输出是通过自动保护的剩余电流保护器再去和市电并联。自动重合闸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