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是不是有点失望:飞利浦剃须刀 XZ580

楼主(2025-03-17):
比较简单的东西,不过结构设计和刀头感受还是很靠谱的,但是,充电形式和使用镍氢电池实在是让人有点失望,本来是个好东西,看到这些全完了:充电电压4.3伏,数值有点怪,经过一个4007到电池正极,一个62欧姆电阻接在充电电压上,不知道什么意思?充电指示灯也没有,妥妥的傻充,电池寿命肯定一塌糊涂啊,充电时也不断开,推开关也能工作,不严谨吧,想不到飞利浦已经沦落到这个程度了。

网友:
也有很复杂电路的,这种是应对电商价格竞争的吧?

网友:
品牌也缩水了

网友:
这么垃圾?都怀疑是山寨货

网友:
不可能吧这是飞利浦剃须刀,可能是水货

网友:
估计买到好货了

网友:
不是李逵是李鬼。

网友:
90%可能是假货

网友:
前不久,我也拆了一个类似这种的两头飞利浦剃须刀,拆开看了后大跌眼镜,故障是电池不耐用,拆开后换了一节7号充电电池,据主人说当时花了200多买的,是飞利浦应该错不了,但是低端的很,真是有点坑人的感觉。

网友:
这么大块头才用一节电池?

网友:
李逵是李鬼。

网友:
这是个假的吧

网友:
怀疑是山寨货

网友:
这是真货,c/10左右的慢充对电池寿命也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充电比较慢而已。镍氢电池也不比锂电池差,一般锂电池寿命大约一两千次,镍氢好的有上万次。对过充过放也不敏感,电路简单,有什么不好?

网友:
我的S5000三刀头用的是两节750mAh的,很省电,两个月前换了两节必霸800mAh的,充一次至少能用一个月

网友:
现在中低端翘楚是s5883-s5885-s5887,活动价380 左右

网友:
充电控制电路在充电器上,剃须刀里面当然简单啦

楼主:
百分百正品,这个不用怀疑。

网友:
坛子之前有人拆或过一样的,感觉不真实,再低档也不至于砸牌子吧?!无法理解

网友:
这个电路总成以前卖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