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兼吐槽:美的EG720EAU-SS微波炉冒烟

楼主(2025-03-17):
最近修个微波炉,故障原因是设备在加热过程中会直接冒出浓烟;于是看了一下电容,保险丝,跟云母片部分是否存在问题

电容部分没有损坏的样子

云母片已经跟黑色的油污共生成一体了,只能更换掉云母片,随后把微波炉内外部的油污使劲的清洗了一遍
最后打开上盖取出损坏的石英管,更换新的石英管,这样便大功告成了......
吗?

试机打开加热功能,一小会后,云母管部分依然开始冒起缕缕青烟.....
刚开始还以为只是轻微的烟雾,随后便越来越大,于是不得不再次查看情况

(这是擦后的状态).......灯管顶盖部分已经附着上了一层碳壳.....

顶壳部分美的这个就比较厉害了,干脆直接用点焊机点焊掉了......
完全拆不了........话说这东西就完全没考虑过日常保养的情况么?

.........好吧,原来是家电下乡产品,那只能主动祝福美的大卖了

网友A:
带烧烤功能的都是这样,专业的事情还是让专业对口解决,一机多用有时候也会成为鸡肋

网友:
入乡随糊了,哈哈哈

网友B:
现在生产厂家是为了成本,什么都省。

网友C:
用的太狠了吧,用个食物罩子

网友D:
遇到过同样情况,过年期间我舅打电话说我表哥过年回来用微波炉热牛奶,整个厨房都是糊味。
时逢过年+微波炉十多年了,让我看看能不能修,(他已经在网上看新款微波炉了,但是新的很少还有转盘加热的了,平板的加热不均匀,没有找到如意的)。
我想着既然糊了,估计有得修,就抱走了。回去拆了一看也没什么问题。于是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我又给装好送回去了。给它换了一个高压保险丝(它多年前不加热找售后修过,售后没有件,直接把保险丝座给接一起了。。)
后来我们复盘了一下,发现是不经常在家的表哥用微波炉时按到了光波加热的选项,光波就是上面两个加热管,从来没有用过。上面的油污冒烟了。
光波真是为了概念做的产品,鸡肋。

网友:
人间烟火气,最苦维修心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告知机主,废除烧烤功能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太狠了吧,用个食物罩子

这倒不是什么用的太狠的问题了,毕竟用了十年多.......这情况也是无奈,平常清洗也没法对那里进行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烧烤功能的都是这样,专业的事情还是让专业对口解决,一机多用有时候也会成为鸡肋
...

是这样的.....空气炸锅或者烤箱就基本上见不到这样的设计....全是可拆式的。
不过看了一下论坛其他的美的微波炉,发现不少存在可拆卸顶盖设计.....
这就不知道是美的给下乡产品准备的大礼还是新产品的修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生产厂家是为了成本,什么都省。

这反而还不是节约.......专门拿点焊机点好还比直接设计卡扣麻烦.......
完全想不出一个合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同样情况,过年期间我舅打电话说我表哥过年回来用微波炉热牛奶,整个厨房都是糊味。
时逢过年+微波炉 ...

是这样的;看来还是专机专用更为实际

网友:
不用那个加热管

网友E:
我家的也是,按了一下烧烤功能,直接着火了,吓一跳。灭火后再使用微波发现一切正常。应该是油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也是,按了一下烧烤功能,直接着火了,吓一跳。灭火后再使用微波发现一切正常。应该是油污着了。 ...

是这样的,最近看了一下自家的空气炸锅,发现炸锅就有可拆卸可清洗的设计,有油污只需要拆下来洗一洗就好了,这个干脆在已经设计了顶盖跟内壳的螺丝口的情况下直接用点焊机焊接上了,这估计就是为了控制产品可用时间了.......毕竟如果着火了是有不少人要换新的

网友:
很早以前修过某品牌的微波炉,拆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内部所有的冲压结构件的边缘都很光滑,要么打磨过,要么是模具精良,总之不会割到手。最近这几年拆过修过的微波炉就没这么好的处理工艺了,可能是价格便宜了。
在看不见的地方节约成本比较有性价比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线盘与主板连接也不上螺钉了而是直接焊死。

网友F:
把电热管的线断开,防老人误用。箱顶油腻多后,用光波功能必起明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热管的线断开,防老人误用。箱顶油腻多后,用光波功能必起明火。

我也是这样做的,毕竟一旦误操作就立刻起火确实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