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DCD2030微型组合音响。。。“修”

楼主(2025-03-17):
开机,能读碟,接喇叭到莲花头上,声音很小。与标注的输出28W完全不同。其余功能正常。

拆开查查,怀疑功放,音量电位器。拆开,也没发现.查功放是TDA7491,D类,供电也有。碰输入端子,没声响出。那就查输入之前的电路。
大拆,网查各芯片功能,大致画一下声音走线。
弄了一天,才发现喇叭接错位置,应该接到左侧红黑输出端子。哎,脑短路,白忙了。
后加个耳机蓝牙板。

网友:
不是写着扬声器输出吗?RCA接头一般都是音频输入输出。

网友A:
乌龙了

楼主喇叭接到输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乌龙了

楼主喇叭接到输入了吧

不是,也是输出,不过是外接功放那种。看图右上角莲花头,只是声音小,还不如小收音机响

网友:
微型组合音响值得收藏一个

网友:
芯片不一般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