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SATA世达D05966手动挡6000字多功能数字万用表拆机测试

楼主(2025-03-17):
品牌:SATA世达(福仪贴牌)
型号:D05966(FY19C)
主要参数及特色功能:
3节7号电池供电,6000字计数(最大6100字),LIVE火线识别,NCV,VFC变频器电压挡(LPF低通滤波),10MHz频率挡,温度挡,100mF电容档,手电筒!
大概率7501系列的芯片,精度合格,线性不漂亮。手动挡也无从谈速度。通断挡声音和灯光反应非常迅速。转盘力度适中,但是,转动定位不稳,容易拧过了,转盘晃动厉害,没有涂油。钢珠转盘就应该淘汰的技术。
变频器电压挡测量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普通电压挡测量变频器电压更准呢? 滤波过头了?
福仪也是正规厂家,主做代工贴牌,做的表比不上大厂,但是,比杂牌还是规矩一些。
世达某宝售价155元起步,福仪99元。差价60多元。

楼主:
各挡位精度测试。

网友:
拨盘布线不错,没有坑

网友:
虽然是牛屎,但做工还行,价格就不厚道了。

网友:
就喜欢世达工具的配色,一见到世达绿的工具或仪表,就想买,我买的那么多万用表和工具,大部分都是绿色的

网友:
牛屎不圆,差评

网友A:
我这几天天跑现场,大佬开春不忙嘛,一坨牛S,我从没有用过这厂家的表,现在好多现场G企有这世达表,很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天跑现场,大佬开春不忙嘛,一坨牛S,我从没有用过这厂家的表,现在好多现场G企有这世达表,很不解 ...

很正常,世达工具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万用表也算工具。还有正泰,德力西等在电气领域,电工都认识,他们的表也被认可。你说优利德他们反而不认识。

网友:
世达的机械工具都还可以,工厂里用的很多。

网友:
这个牌子还有万用表的吗
真6

网友B:
保险管处的PCB开的槽够宽。这款表印上世达logo就溢价60多元,觉得这款表还不如T21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险管处的PCB开的槽够宽。这款表印上世达logo就溢价60多元,觉得这款表还不如T21L。 ...

再去看了一下T21L的测试贴,没T21Lr精度高。

网友:
电流测量精度稍差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展示帖,
世达的工具还是可以,万用表不知道质量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正常,世达工具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万用表也算工具。还有正泰,德力西等在电气领域,电工都认识,他们的 ...

虽然,但是我见过的世达工具都是代工的,
这品牌更像一家贸易商,搞定央企和上市公司的采购招标,
接下来就躺赚渠道的钱。

网友:
一个牛屎解决了所有的功能。

网友:
不错,一般用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价格比FY的高60,

网友C:
为啥不找家更好的代工企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找家更好的代工企业

广泛撒网,世达也有优利德高端表贴牌型号

网友:
D开头的是线上款,电商专供的,比较垃圾那种,线下款是优利德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