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480G求个2258XT开卡工具 试了几个提示Not MPISP Mode(1B)

楼主(2025-03-17):
小白一个,刚在海鲜市场买的硬盘,收到货删除分区GG了,听说可以量产开卡就拆开试了,换了几个版本工具都提示Not MPISP Mode(1B),看flash应该是海力士颗粒?求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用转接卡开卡

网友B:
工具找对了基本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转接卡开卡

必须要转接卡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找对了基本就没有问题

这不就来找了

网友C:
还需硬件工具——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需硬件工具——转接卡

转接卡有推荐吗

网友D:
工具用这个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B(Avidia-Modify).7z
58xt hyv4 reset直接报错的可以尝试清空一下再开

网友E:
短接后没有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短接后没有断开?

工具识别到就断开了

网友:
需要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用这个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8XT/SM2258XT%E4%B8%87%E8%83%BD%E5%8C%85v2-%E4%B8%8 ...

这个工具直接识别不到硬盘

楼主:
已经用转接卡量产成功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工具识别到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