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led 汽车通用大灯,拆解失败

楼主(2025-03-17):
做工不错,用了近10年才坏灯珠。科锐creexhp50灯珠两颗背靠背,功率标称40w,实际应该30w,估计驱动限流了。照度还不多,每次年检都是爆表,记不住多少数值了。做工精良,全铝+铜带被动散热。拆了后盖, 后续拆不下去了,没一颗螺丝,貌似压合的。手头锤子、起子、钻头拿它没辙,算了手工,下次找合适的工具锯开瞧瞧。各位大神有拆过吗?

购买记录

网上找的类似图

实物图

暴力拆解尾部

扭开灯帽,露出导热铜管和铜基板

网友:
散热器和尾圈一起塞进去的 用硅橡胶粘了  中间有热管  比那种一个圆筒带个风扇的耐操很多

网友A:
我也想换LED灯,因为很难找到发光位置与车上卤素灯泡一致的LED灯珠,所以还是放弃了,而且不是成套的LED大灯,换上去基本发散,还挨人家骂

网友:
铜带原来散热的

网友:
做工精良,全铝+铜带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散热方式的。

网友:
这玩艺根本没打算让你修

网友:
价格不便宜啊

网友:
这灯价不便宜,用十年也值了!

网友:
铜带原来是散热用的。
看上去不错,mark下

网友:
用散热带的竟然比用风扇的还耐用

网友:
铜带散热比风扇好多了

网友:
这个是从尾部铜带压合处开始拆,要完好拆基本不可能,因为是压合的没拉马不好下手,给跑滴滴的亲戚装过一对我是把后面铜带大面积散开加滚珠风扇对着吹,高强度用了三年,这个汽车LED还得是原厂的散热到位后期改的除非空间大不然都不耐用

网友:
压入固定,拆的功夫不如买新的。当时挺贵,后来XHP灯珠在手电用的多了,比以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换LED灯,因为很难找到发光位置与车上卤素灯泡一致的LED灯珠,所以还是放弃了,而且不是成套的LED大 ...

车灯带透镜,近光还可以

网友:
散热的设计很特别。

网友:
散热带 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