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内存同一代能兼容几个频率?

楼主(2025-03-17):
比如现在常用的DDR4,开始是2133,后来是2400、2666、2933、3200、3600.。。。
一般情况下,比如当年支持2133频率的平台,最多能兼容多高频率的内存?

楼主:
每次买内存都很纠结这个频率,担心不兼容。感觉买高主频更好,起码以后能用在更新的平台上

网友:
其实没有必要,合适就好,跟不上更新的

网友A:
去看下主板型号 查一下 主板与CUP支持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主板型号 查一下 主板与CUP支持多少的

品牌机,没有查到相关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机,没有查到相关数据

鲁大师  可以扫 主板 芯片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机,没有查到相关数据

查芯片组,根据芯片组去查对应内存频率,一般高端芯片组都支持高频率,低端芯片组支持有限。
但是这个内存频率,只对特殊游戏和程序敏感,核心显卡很敏感,其他大部分时间对内存频率完全无感,内存性能也不能只看频率,也要看CL值。

网友:
最早期X99平台是1866频率,4通道频率上不去。
早期AM4 插满4条也是。

网友:
DRAM           1-50M
FPG RAM       33-66M
EDORAM       50-100M
SD RAM        100-200M
DDR             200-400M
DDR2           400-800M
DDR3           800-1600M
DDR4           1600-3200M
DDR5           3200-6400M
从器件频率发展规律看,基本每级是有两倍的提升空间,当达到2倍后就会发展下一代内存,到DDR4后比5有成本优势,频率还会升,但已经对整体速度提升作用有限

网友:
应该自动向下兼容的吧。。。。。。。。。。。

网友:
不同频率的内存条共用,频率都是向下兼容的,没什么好纠结的

网友:
看主板支持什么频率

网友:
现在得先看cpu是否支持,其次才是芯片组

网友:
四代是全兼容的,经销商说没有兼容性。但有的主板可能点不亮某些内存,或者说某些内存在一些型号的主板上点不亮。

网友:
没必要追新,也不可能预判技术发展的步伐,适合自己的需求就好。

网友:
买高频的就行,高频内存向下兼容低频!价格差不了太多

网友:
读一个内存spd看看就知道了啊,机器上用aida64检测一下

网友:
只有平台和    就内存最低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