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的感应头灯如何改成单一模式?

楼主(2025-03-17):
就是现有的感应头灯基本都有多种模式,按键切换常亮  爆闪,关闭,有什么方法可以改成按键只有关闭,按一下开启,按一下关闭

网友:
程序应该是写死的...

二○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网友:
去掉单片机 改成mos自稳开关    按一下开 按一下关    话说这是夜钓上饵灯  手有饵料不方便去开灯 挥手就亮 再挥手就灭

网友:
直接跳过感应模块直驱吧。

网友:
把控制芯片干掉

网友:
买个按键电子开关换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物理题啊,就是一个回路的问题,开关接在电池正极,负极连在灯上,然后按照回路连接起来,开关一按,灯就亮,开关再按一下,灯就关。所以要把电路板上其它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改成普通电筒的接法,就是这样子,除非,你连电路都不会连接,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很简单的物理题啊,就是一个回路的问题,开关接在电池正极,负极连在灯上,然后按照回路连接起来,开关 ...

你这个办法不一定行,要试了才知道,有些电路带记忆功能,加了开关也是循环……

网友:
换一个F1820电子开关电路

网友:
直接把原开关芯片拆了,接一个小按键自锁开关,看情况加电阻限制下电流,闲的蛋疼的可以研究下原电路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