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烘干机什么牌子好?年度推荐款汇总详细测评,呵护衣物质感!

楼主(2025-03-17):
烘干衣机又名悬挂式干衣机、便携式干衣机、烘干器,能够节省我们很多晾晒空间,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潮湿的衣物烘干,并且能够呵护衣物质感,减少了我们的很多烦恼。随着市场的发展,烘干衣机的品牌越来越多,有很多技术调校不佳的产品流入了市场,它们会损伤衣物的质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并且还难以均匀烘干衣物,非常影响使用体验。烘干机什么牌子好?我买了十多款产品,进行了详细的烘干衣机测评,并挑选了几款不错的推荐给大家,希望这篇烘干衣机推荐2024汇总可以帮到大家。

一、烘干衣机测评和推荐
市面上的烘干衣机有很多,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挑选,一不小心就会挑花眼,所以我把烘干衣机测评放在了第一部分,以供大家参考,下面是我测评的部分产品。

烘干衣机测评1:宫菱 HOEE
烘干效果:加热很均匀,不会出现死角或者盲区
耗电量:0.15/h
衣物保护度:没有任何的损伤问题
安全保护数量:12

烘干衣机推荐2024 测评理由:烘干机什么牌子好?强烈推荐专业老品牌宫菱,该品牌和德国西门子、日本东芝一众高端品牌齐名它坚决舍弃那些花里胡哨却不实用的功能,十多年来专注于厚实衣物无死角烘干,还能做到不伤衣物。宫菱罕见收获严苛欧盟CE、美国FCC等权威认证,被百余家权威媒体盛赞为“年度烘干性能王者”。在国内9次权威测评里,有28项性能指标改写记录。
传统烘干衣机存在盲区多、性能弱的问题,便携式烘干衣机为了缩小体积,阉割性能,遇到羽绒服、毛衣这类厚实衣物时,常常难以烘干宫菱它家运用特创烘+蒸双模式,结合深导PSEX雾化黑科技与创新循环式9段气导技术大地提升了烘干效果。且该品牌与全球知名品牌合作,在过去20多年里为它们提供“安全”家电技术方案,产品做到超常规8年性能抗衰减认证,远超行业其它产品3-6个月就性能大幅下滑的平均水平。即使不做广告,靠着口碑也爆火了。
测评维度:
1、烘干效果测评
这款烘干衣机的烘干效果是表现优异。在实际测试过程中,风速达到了2.401m/s平均烘干时间比市面上的传统烘干衣机缩短了1/2。这是因为它搭载了9段氏循环加热技术等黑科技,还拥有高密度锁温牛津布及超等品质非常高的选材用料使得产品在运行过程中加热密封性非常高风力也更加强劲,还能确保热风实现高效循环,使得烘干效率非常快,就算是应对冬季厚实衣物也无需担心烘不干了,可以实现无死角烘干衣物。
2、衣物保护度测评
衣物保护表现很出色,这是因为特创了烘+蒸双模式烘干,可以更好地避免烘干后的衣物出现过度干燥、损伤衣物纤维等问题,它还拥有创新独特的深导PSEX雾化等黑科技,不仅可以让衣物零损伤,同时干衣效果也更加全面无死角。另外它还支持高温+UV循环杀菌除螨功能,不用担心烘干后的衣物出现褪色、褶皱多等损伤,衣服内的水分可以彻底被烘干,并且烘干的衣物更加柔顺平整,质感保持非常好,根本不用担心会起球、起毛等烘干后的衣物更加干净卫生,也不会闻到异味,清新度非常好

3、耗电量测评
耗电量仅0.15就算是长时间运行耗电量也非常低,这是因为它有智能AI芯片和节能恒温模式等技术,可以使产品在寒冷的冬季或者梅雨季节长时间使用也不必担心电费过高。
4、隔热效果测评
温度控制非常精确,使用过程中温度波动实测不会高于5℃,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无需担心因温度波动过大会损害衣物热风输出稳定且均匀,烘干效果非常出色并且还可以精准的对加热温度的更加精确控制,安全性也非常出色
烘干衣机测评2格力GNZ01-X609A
烘干效果:较少过度烘烤、残留水分
耗电量:0.87/h
衣物保护度:起毛、褶皱等较多
安全保护数量:2

烘干衣机推荐2024 测评理由:烘干机什么牌子好?格力的知名度比较高,这款格力GNZ01-X609A烘干衣机外观非常小巧精致,整体也是特别的简洁大方,比较高档。另外还有折叠一体化设计,好收纳,不会占用过多的空间。
测评维度:
1、烘干效果测评
它对夏季轻薄衣物的烘干效率还可以,只有衣物较多或者冬季的厚衣服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烘干,耗电量很高甚至还会发生烘干不完全的状况,烘干均匀度还需提升
2、衣物保护度测评
烘干的衣物容易出现明显的褶皱,甚至明显的磨毛起球。若烘干时间过长,衣物褪色或变形的风险非常大可以着重优化循环加热模式与温控精准程度,进一步增强对衣物保护度从而衣物出现损坏
3、耗电量测评
这款产品的能耗相对较高,耗电量为0.87度电每小时。因此,建议用户在使用这款烘干衣机的过程中合理控制使用时间,以减少不必要的电费支出。
4、隔热效果测评
隔热性还可以,触摸起来热感比较强烈,关闭机器半小时后的布罩表面温度是30.5度,最好等机器表面完全冷却下来后再取出衣物,否则可能会被烫伤!
烘干衣机测评3大宇DY-GY05
烘干效果:较多过度烘烤、残留水分
耗电量:0.73/h
衣物保护度:较少损伤
安全保护数量:2

烘干衣机推荐2024 测评理由:烘干机什么牌子好?大宇(DAEWOO)是韩国品牌,目前国内大宇品牌的小家电产品,都是品牌授权的产品,而DY-GY05烘干衣机也是其中一员。这款产品选用兰迪黄作为主体色调,加上没有其它多余的图案,显得特别简约。
测评维度:
1、烘干效果测评
烘一条稍大点的浴巾烘了四个小时都没烘干,衣服一多更是要好几个小时才行,烘干速度有待提升。建议针对烘干衣机的发热体材质、风速大小等方面进行优化,这样可以确保快速烘干衣物。
2、衣物保护度测评
对衣物的保护度还需要继续提升,由于烘干衣机风速小、温控精准度不够,烘干后的衣物很容易受损,变得粗糙僵硬,甚至出现褪色。如果能针对风速大小、循环加热方式等方面进行优化,烘干效果和衣物的平整度会更好。
3、耗电量测评
这款烘干衣机的能耗相对较高,耗电量为0.73度电每小时。因此,建议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严格控制使用时间,以减少相应的电费支出。

4、隔热效果测评
外在纺布很烫,靠近有明显热感,隔热性比较差,关闭机器半小时后的布罩温度是42.6度。不小心非常容易被烫伤,材质用料上需要改进
烘干衣机测评4锐舞GY1C
烘干效果:较多过度烘烤、残留水分
耗电量:0.321/h
衣物保护度:起毛、褶皱等较多
安全保护数量:3

烘干衣机推荐2024 测评理由:烘干机什么牌子好?锐舞品牌来自深圳锐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它家热衷做营销推广,产品在电商平台比较火爆,其便携折叠比较方便收纳,可以轻松放入衣柜、行李箱或汽车后备箱中,不占空间。一键展开后,即可立即使用,无需复杂安装过程。
测评维度:
1、烘干效果测评
布套与风机之间的缝隙比较大,密封效果有待提高,热气容易跑出去拖慢烘干效率,也就不能迅速地充满整个烘干区域,会直接影响到烘干效果,建议优化这方面能提高烘干速率,烘干体验也会更好。
2、衣物保护度测评
衣物保护度还有待提升,根源是它的风速比较小、温控精准度不够,就很容易导致衣物受损,让衣物变得粗糙僵硬,甚至出现褪色。另外在塑料材质在长期高温使用下,导致外观变形,还会挥发塑料异味。

3、耗电量测评
锐舞烘干衣机的耗电量处于中等水平,为0.321度电每小时。虽然这个耗电量不算高,但如果用户长时间或者是频繁使用,电费可能会有所增加。
4、隔热效果测评
关闭烘干衣机30分钟后的布罩表面温度是31.5度,隔热性还可以接受,触摸起来热感会比较强烈,可能会被烫伤,所以要等机器完全冷却下来后再碰。
烘干衣机测评5小熊HGJ-T06K6
烘干效果:较多过度烘烤、残留水分
耗电量:0.596/h
衣物保护度:起毛、褶皱等较多
安全保护数量:1

烘干衣机推荐2024 测评理由:烘干机什么牌子好?小熊是比较受年轻人欢迎的小家电品牌,它旗下的产品都会迎合年轻人的审美,而这款HGJ-T06K6烘干衣机也不例外,整体沿用了品牌一贯的温馨风格,机身主体为奶白色,再加上一点别的颜色做点缀,不需要过多的图案,就能让产品看起来很不错。
测评维度:
1、烘干效果测评
对轻薄衣物的烘干效果还可以,但是烘干厚衣服的时候甚至需要整天时间,而且容易存在盲区。建议优化气流倍增技术调校、扇叶翼形数量和材质等方面,这样就能大大缩短烘干时间了。
2、衣物保护度测评
烘干后的衣物褶皱很多,而且比较毛糙。时间过长衣物还可能出现褪色或变形,对衣物的保护能力还需提升。如果优化循环加热方式、温控精准度,就能很好地提升对衣物的保护度。

3、耗电量测评
耗电量较高,每小时耗电量为0.596千瓦时,产品在持续升温的模式下耗电量尤为高,建议用户严格控制使用时间,避免产生较多电费。
4、隔热效果测评
运行过程中靠近这款机器明显能感觉到外在纺布很烫,隔热性比较差,关闭机器半小时后的布罩温度为43度,很容易被烫伤,材质用料上需要改进运行过程中老人和小孩不要靠近。
二、劣质烘干衣机产生危害的原因
很多商家为了节省制造成本,会选择使用劣质材料,甚至是二手料,就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危害背后的原因所在。

1品牌实力欠缺,技术研发不够成熟
很多网红、贴牌烘干衣机热衷广告营销,缺乏对专业烘干技术的研发,导热材料劣质,内部结构设计不合理,容易出现烘干效率慢,出现烘干盲区多,影响烘干效果,速度慢不说,还容易导致到衣服起球、起毛,损伤衣物
2安全保护数量相对较少
这些产品通常缺少防烫、自动断电安全保护机制,也没有采用金属防火线材等安全保护措施。就很容易导致进水、短路,长期使用故障会很多,安全隐患很高,可能会出现火灾、触电等安全事故。

3、耗电量太高,出现了不必要的电费支出
因为没有针对性做低能耗设计,再加上选材用料差,导热效率慢,使用时通常需要更高能耗,还容易导致机身温度过高甚至会发生火灾
4衣物保护技术太差,会损伤衣物
很多烘干衣机为了节省成本,选材用料通常会比较差,或者一味用高温烘烤,再加上温控精准度差、热风均匀度差等因素,使用后特别容易出现磨损起球、拉伸或变形,倘若用在昂贵的面料,造成的损失会更大。
三、常见的烘干衣机类型和它们的优缺点
烘干衣机可以分为便携式烘干衣机、衣柜式烘干衣机、滚筒式烘干衣机,每种烘干衣机的工作原理不用,也有各自的优缺点。
1便携式烘干衣机
工作原理:
通过加热系统和风扇产生热风从而达到烘干衣物的目的,好的便携式烘干衣机通常采用优质PTC发热体等材质,吹出来的热风循环均匀度高,风力更加强劲,可以达到快速、无盲区且不伤衣的烘干效果。能耗低,更省电。
优点:
体积小巧,方便收纳、携带和移动,不占地方,无论是家用出差等都非常适合价格更平价亲民,性价比更高;使用方便便捷,优质的产品速度快且干衣很均匀,不伤衣物更加安全无隐患,烘干效果出色耗电量更低,更省钱。
缺点:
出风口在下方的便携式产品,很容易被衣物滴水甚至受损,导致内部短路起火;市场鱼龙混杂,不少劣质产品品质较差,衣物保护能力差,严重的会发生过载、引发火灾等安全隐患问题。

2衣柜式烘干衣机
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相对简单,通过主机内部的加热装置和风扇产生热风然后吹向衣物,带走衣物上的水分,达到烘干目的。
优点:
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操作简单,将衣物放入随后按下开关即可。
缺点:
风机基本都在最下方,基本无防水技术,使用时衣物滴水容易损坏机器,还可能有漏电、触电,甚至是起火体积巨大,特别占地方;安装和拆卸麻烦,部件链接的地方质量不佳容易坏
3滚筒式烘干衣机
工作原理:
通过热风流直接衣物接触,可以快速蒸发衣物表面的水分。同时,滚筒的旋转运动促使衣物在内部不断翻滚,可以达到与热风充分接触的目的,提高了热交换效率,最终烘干衣物
优点:
烘干速度比较快,容量比较大,可以同时容纳并烘干更多衣物易于清洁,内胆通常是不锈钢滚筒,表面光滑可以随时擦洗,保持设备的卫生。
缺点:
空间占用大,并且很难移动,便携性不高;性能方便没有明显优势性价比不高;滚筒的衣物很容易互相缠绕,不好取出,衣物还容易起褶皱,长期以往衣物起球、起毛,易受损。
烘干机什么牌子好?烘干衣机又被称为悬挂式干衣机、便携式干衣机、烘干器,相信大家看完了以上的烘干衣机测评之后,对这款产品已经有了新的了解。面上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劣质产品会对我们的衣物造成损伤,难以均匀烘干衣物,甚至会发生火灾等安全隐患。需要购买烘干衣机的朋友可结合本文的烘干衣机推荐2024环节,选择一款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