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拆个水果手机充电线的头子,太出乎意料了,竟然 ......

楼主(2025-03-18):
接昨天那条蓝线后,还有一条老式的3合一充电线里的LIGHTENING短线。

外观本来是白色,时间久了也有墨水或是其它色素的渗入,有点说不出来的别扭。

拿起美工刀就下刀,引入线端是两条线,说明只有充电的正负极之分,没有D+及D-。

担心削到IC,特意留意轻切轻剥,额可是到最后的焊盘——WTF,竟然就只有两极,没有看到IC或识别电阻,那这货是如何实现充电功能的呢?莫非就是USB-A的V+直接怼到手机充电端子上么?

试着用截断的USB-A短线连接正负极焊盘,可以看到线头上有大概5.1V,不过无论怎么更换极性方向,头子另一边接的水果手机都没有充电的符号闪现。

找个小号装胶泥(超轻粘土)的自封袋先把这货收起来,切削下来的残渣就直接垃圾桶,没啥好说的。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A:
这个编织线是不是就套了层编制皮

网友:
没有看到IC或识别电阻

网友:
或者 开始是可以的,后来就不行了

网友:
没有看到IC

网友:
绣花枕头的数据线

网友B:
直接扔垃圾桶的线,楼主还有心思拆

网友:
应该不带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扔垃圾桶的线,楼主还有心思拆

嗯,还说要是有芯片,可以重新接条线,现在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编织线是不是就套了层编制皮

对,防拉扯或折断,有点用又似乎没LUAN用。。。

网友:
不带芯片,没有啥用

网友:
楼主遭遇假货了?
好像很多手机显示不合格充电线材不能充电就是这种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