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闪存型号29F48B2ALCMG2求量产工具 提示失败NOT MPISP MODE(1B)

楼主(2025-03-18):
有两块固态,29F48B2ALCMG2
29F32B2ALCMG2   始终是失败,提示NOT MPISP MODE(1B)
哪位大神知道的还请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量产工具。一直显示Not MPISP Mode(1B)

网友:
接好转接卡,短接ROM后插入USB口,打开软件识别,然后开卡。

网友:
tsop颗粒的闪存频率改ddr200

网友:
再试下别的工具,应该不难开

网友:
要短接才能开

网友:
我也同样的问题  学习下解决办法

网友:
用的是什么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