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琢美 8220 12V小电磨 拆机

楼主(2025-03-18):
之前已经拆过了琢美的最新款8260小电磨,但是最新的琢美的BluePrint系列里面却选择了无刷电磨8240。我也不知道是何种原因。但是看来平底系列产品的确是要退出市场了。虽然说电池通用,只是换个电池底壳的事情。
今天我们来看看即将退出市场的8220,它使用的是12V平底博世电池(绿博世)。它的前面还有8200和8100,但是8100使用的是双电池,只有7.2~8V,功率更小一点。
下面我们来一看究竟。
--------------------------------------------------------------------------------------------------------------------------------
下面的电池显示是10.8V,其实就是12V,算法不同而已。
机身正面
机身背面,博世的电池。
机身背面
机身左侧,Dremel的Logo和型号.
机身型号和Logo
机身侧面的铭牌,写着产地,还是墨西哥产的。
机身铭牌
开拆吧,先把挂钩去了。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固定螺丝。
先拆挂钩
拆掉了挂钩和鼻
拆掉挂钩和鼻
机身有5个螺丝和小卡扣,这次螺丝已经换成了T8的六角梅花螺丝。
拆掉5个六角梅花螺丝和卡扣
可以打开机壳了
打开机壳
可以看到调速开关,主开关和卡口,都是蓝色的。
机身一半的样子
取出卡口,主开关条,和电量显示的罩
取出小物件
这个时候可以整组电路拿出机壳,调速开关也可以拿出来了。
主电路板和机壳分离
解开电机和主电路板。
电路板和电机分离
江森的电机。
江森的电机和配件号
来看下主电路板,还带一个JTAG的接口,好神奇。
主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密密麻麻的元器件。
电路板的背面
辅电路板,这个是接电池的接口。
电池接口
辅电路板的背面,接电机的
辅电路板接电机
这里是辅电路板的主开关
主开关
里面不太好拍,辅电路板背面,带开关的那面。
辅电路板背面
辅电路板上有两个很大三极管,还带散热。
三极管带散热
总的来说电路板和万用宝8300感觉没啥区别。我估计是和可以互换。毕竟是一个系列的产品。
我估计8200和8300是同期推出的。8220是8300的改进版本。

网友A:
换头是不是可以变成螺丝刀。

网友B:
变阻器调速,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看着很复杂的样子

网友:
比380  电机大点,,用550电机,,我是跟550电机大小的无刷电机加个夹头,,力度要大点,,这种能调速还是方便点的。

网友:
看起来挺复杂啊

网友:
做工不错!!只是不是无刷的

网友:
这个电磨挺皮实

网友:
还是用无刷电机的好

网友:
做工价格应该不贵吧

网友:
这机器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阻器调速,容易接触不良

最好像电动车转把用线性霍尔,开关有小磁钢。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
好东西,看着就是舒服。

网友:
前两天PDD推了一个指甲电磨给我,说比指甲钳好用,不会磞到到处指甲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头是不是可以变成螺丝刀。

5000转起,不适用螺丝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