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雷克萨斯车上的双闪开关

楼主(2025-03-18):
买了个雷车的车机,异形的,上面有出风口,还有一个VFD屏的钟,双闪开关也有,拿到手好大一个,今天先拆双闪开关吧

珠圆玉润的感觉,手感很好

反面

开拆

还带一个小灯

钨丝的

这结构,差点没装回去

小灯可以旋转卸下

好了,下次拆那个VFD的小钟吧,显示很漂亮的。

网友:
日本车这个都差不多,拆掉放个电压表或温度计,在整个小空调接在出风口

网友:
做工还是比较精致的。

网友:
现在流行LED的指示灯,这个可能是老款。

网友:
这个面板异型的啊,这要是损坏需要整体更换?

网友:
还支持磁带的车机,这算很上古的产品了。20多年了吧。

网友:
老的汽车开关做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