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耐艾斯杂牌无刷手电钻体验拆解

楼主(2025-03-18):
买了一个杂牌无刷电钻(绿色款奈艾斯)大差不差,不会给你带来惊喜,也不会失望。机器配色在pdd公模机子里算较高,做工中等偏上,细节还可以做的更新

以下是电池包和主机拆解

小脚板划20块可以买一块,我觉得杂牌已经很卷了。
杂牌做工,主机pdd 60元买的。成本多少。

网友:
4个字:值得拥有。

网友A:
楼主你这买贵了,PDD 16.8V无刷锂电钻,优惠后价格基本在30左右,多看看收藏,PDD就会推卷给你,主要是你要耐得住诱惑

网友:
楼上大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买贵了,PDD 16.8V无刷锂电钻,优惠后价格基本在30左右,多看看收藏,PDD就会推卷给你,主要是你要 ...

有啥看着好的样子不 推荐一下  我也收藏几个

网友:
自打最近几年21v的钻都便宜了以后,多年前的12V 杂牌都闲置了。电池饿死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买贵了,PDD 16.8V无刷锂电钻,优惠后价格基本在30左右,多看看收藏,PDD就会推卷给你,主要是你要 ...

LZ这个不是21V的吗,上次见了一个快50了。不是刚需,也没下手。

网友:
我淘宝买了个牧田电池款,说15的电机(有12的),10节电池(加一个好像25块钱),充电器是521插头的,轻飘飘,感觉就几克,塑料箱子感觉可以,原价140多,优惠券打折81块多,咸鱼差不多的好像121¥,我特别买打自己牌子的,电池不重和底座也2mm以上间隙,刚才用磁铁是吸电池连接片,可以咔嚓的吸上,说可以冲击钻功能,好像假的,买个一般的打螺丝吧,重度专业,打孔建议买大牌

网友:
质量看起来还可以,顶住诱惑

网友:
看一看,和你这个几乎一样,后面一个铁板,电池我选择10节的,不知道有没有5个沙子电池,没拆开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我那个的确可以调节到什么冲击钻状态
牧田款4815纯铜无刷冲击款【10节一电一充】+箱子标配

【活动价】牧田款手电钻无刷锂电池冲击钻多功能家用大功率电动螺丝刀充电钻
MT友盾4815纯铜无刷冲击款【10节一电一充】+箱子标配
7天无理由退换 15天价保
申请售后加入购物车
¥211.43
x1
实付款¥81.87
手机订单
评价
再买一单
查看物流
加入购物车
申请开票
删除订单

网友:
搜索发现电机有4812,4815,还有4820的电机的

网友:
耐爱思是江苏盐城生产的,除了外观稍微粗糙了点,性能和服务都还是不错的,先后入手了其轻锤、角磨机,冲击电钻,圆锯,性能相当满意,性价比很高,事实上近年来经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洗涤,江浙鲁等各地的乡镇企业的电动工具产品质量普遍都能令人满意,比以前进步不少。

网友:
最近买了一把无刷角磨机与一把16.8V的锂电钻,角磨机配的电池看着还不错,锂电钻配的电池很差套的皮看着都不耐看,评论里也说电池差,电钻还可以,直接拆了换4节忆纬的

网友:
公模现在和名牌最大的区别就是电池和扭矩调节上了,公模扭矩调节都是力量太大了,调最小扭矩都很大力气,拧螺丝很容易打花螺丝,从最早的虾牌开始这个问题一直在,这种公模当电钻没问题,拧螺丝不好控制,估计都是和电池一样成本问题吧

网友:
太多就不抢了让给你们

网友:
你这个多出的来钱应该是贵在电池上来,均衡板挺大,电池还有码。
我买的便宜货电池无码,均衡板小的可怜。

网友:
还行,但是个人对耐艾斯没什么好敢,买过这个品牌的角磨机,到手是有问题的,店家服务很差。

网友B:
好奇 图一的黑色手电钻有拆解图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 图一的黑色手电钻有拆解图没

有,黑色的更山寨,三无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