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求教R479GPE电源板无输出53.5V

楼主(2025-03-18):
R479GPE电源板无输出53.5V,看了一圈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要怎么检测

网友:
先查启动电阻电容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且220交流整流后300V正常;先把中间部位三个小电解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一步步排查,先从启动电阻和电容下手

网友:
多看看坛里的修电源贴子,要看步骤的

网友:
看看芯片供电

网友:
查保险丝,二极管,实在不行,重新买新的

楼主:
谢谢,是这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