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54.6v锂电池充电器输出功率偏大

楼主(2025-03-18):
设定的功率为1档5A约300w,2档8A约400w,3档10A最大600w
目前功率失控,1档都能达到800w,输出电压正常,
请教从哪里调节,或者维修?

因为功率异常,小区充电桩不能用。在家里用功率计测了一下,最大能到800w

网友A:
试试调节左下角三个蓝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调节左下角三个蓝色的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板子另一面也拍照,有助于分析

网友:
限流电路失控了。

网友B:
没看到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流取样电阻

有一个档位选择按键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

那是调节电压的吧

网友:
你得把电源芯片型号发上来才有可能給出指导

网友C:
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应该输出功率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赌两个光耦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正常的话,应该输出功率应该是正常的。

会不会是与外壳之间绝缘没有做好?

网友D:
是不是那个按钮坏了,档位显示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那个按钮坏了,档位显示正常吗

档位正常,输出功率时正常、时偏大3倍

网友:
第2张照片左边偏上貌似二极管旁边好像是电流采样的康铜丝,重点查和采样电阻并联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