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RF-2148编程器供电

楼主(2025-03-18):
虽然手上已经有西尔特580U等编程器,但最近遇到一个PLD芯片需要解密,因此咸鱼买了个不保好坏,只有主机的RF-2148编程器。到手发现,它的供电接口是那种S端子的,拆开分析,是一路5V给编程器主板供电,一路12V给被编程芯片供电(它是通过一个开关电源芯片,进行升压等处理,并组合产生多组编程电压),两路供电是共地的。先通过直接焊线,用外接电源给它提供5V和12V供电,可以正常工作,但这样用肯定不方便,因此淘宝购买了S端子插头,给它提供供电。
最简单的做法是找个多路输出电源板,然后接线给它供电,但这种电源手上没合适的(要不就是体积比较大的),或者找一个12V电源,再接一个7805分压提供5V,但因为编程器5V是直接给数字芯片和单片机供电的,如果7805故障,12V直接进去,很可能烧毁这些芯片,因此还是考虑用5V电源,再用升压板提供12V电压。
以前买过一大板小型升压板,它可以将锂电池的3.7V升压到5V9V12V等多种电压,当然功率要小于6W,毕竟编程部分功率消耗还是很小的。
将S端子线焊接好,以及升压板线也焊接好,先用稳压电源5V给它们供电,进行测试,功能正常,而且用万用表检测,进行编程过程中,升压板输出是稳定的。
本来想直接找个5V的电源头给它供电,后来想到,现在的USB编程器,基本都直接通过USB提供5V供电,当然,有些也外接12V供电(应该也是给被编程元件供电)。因此找了根USB数据线,将头子剪掉,并和升压板进行接线,进行测试,用USBHUB或USB充电头供电也正常。
有个群友也买了RF-2148 USB编程器(我买那个是并口的),结果供电也是这种S端子,他网上查了发现,有这种成品5V12V双路电源,接口也是S端子,大概20多一个,从安全和省事角度考虑,肯定是买成品更可靠。

网友A:
楼主试试win10下软件能用吗,USB肯定不能装不上驱动,并口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试win10下软件能用吗,USB肯定不能装不上驱动,并口的不知道行不行

不用说WIN10了,win7都不行,这种机器只能XP
台湾一种并口的,好像WIN7还行

网友:
那是啥笔画?没墨汁似的

网友:
弄个usb转并口试试看看还能不能用

网友:
3608在TB有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