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360行车记录仪降压线

楼主(2025-03-18):
手上有个降压线接口是micro-usb接口,然后新买的记录仪又是type-c,就是想问问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接口改成type-c的,省的又要花钱买线

网友:
应该是可以换的,,找好线的定义别接错,,

网友A:
可以买个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头,简单又省事

网友B:
VCC和GND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需要知道type-c接口那个脚是ACC

网友C:
1对1接上就行

网友D:
原来原装降压线实现停车监控的秘密就是那一根ACC线,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和GND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需要知道type-c接口那个脚是ACC

对的,关键acc,不知道typec是那个脚,我在拼夕夕问了第三方做降压线的,他说是b5b6,也就是那个cc快充协议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对1接上就行

micro usb和typec怎么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原装降压线实现停车监控的秘密就是那一根ACC线,奇怪的姿势又增加了

首先要机器支持,会检测acc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就正常录像,没有就启动停车录像

网友E:
电感L1好像破了

网友F:
别想了,买新的靠谱

网友:
找好线的定义对口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感L1好像破了

破了没事,那个是充电宝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Micro-USB转Type-C的转接头,简单又省事

转接头能开机但是不一定能停车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想了,买新的靠谱

已经搞定。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完美

我想把360的降压线给70迈用,结果发现ACC脚位好像不对

网友:
也可以直接买一个转化头,用红包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