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山寨平板电脑无法充电

楼主(2025-03-18):
淘的一个山寨平板电脑,主要用来看电子书和视频,待机还蛮不错的,昨晚正常充电,今早晨发现不亮屏了,拆开后盖时有烧焦异味,感觉是电源管理芯片烧坏了,大神给看看具体元件型号,或者可以用什么替换一下。因为烧焦了,只能看到部分字母,感觉像是LPS sot23-6的芯片,这个也是淘宝拍照搜的,具体不懂了,充电宝板子上是不是可以找来元件替换一下呢?

网友:
LPS可能是微源的芯片,对照外围电路,看是4077还是什么。。。。。。

网友:
有可能是背光升压IC

网友:
这个应是设计问题了,这类芯片耐用远超想象的,功能单一的芯片可靠性耐用性不用质疑的

网友:
居然还在使用,充电不好就直接淘汰吧

网友:
烧毁的芯片似乎不是充电管理。

网友A:
前一段260淘了个ipad6……不开机回来充充电就开机了……国行全原……一直拿来看电视用。

楼主:
目前就是充电没有反应,板上电池电压为零,拆下电池一会再测量就是4.2v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挂了,确实麻烦,或许能从旧充电宝板子上找个替换试试?

网友B:
清华同方kx20-8平板电脑,站内找到一帖是找固件的,图片也无法看清丝印。用酒精擦洗试试能不能让丝印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华同方kx20-8平板电脑,站内找到一帖是找固件的,图片也无法看清丝印。用酒精擦洗试试能不能让丝印更清楚 ...

嗯,那个我也看过了,结合前边几位大神的指点,8成是液晶屏的电源管理芯片吧,那个地方烧焦了已经,没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是充电没有反应,板上电池电压为零,拆下电池一会再测量就是4.2v了。 ...

看下电源管理芯片,及周围的电容,有没有击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260淘了个ipad6……不开机回来充充电就开机了……国行全原……一直拿来看电视用。 ...

新的红米平板也才800块,,,新的红米平板也才8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红米平板也才800块,,,新的红米平板也才800块,,,

苹果传家宝……还有个问题就是安卓平板卡的太快了……

网友D:
这是锂电池充电芯片,型号是LP4057B6F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锂电池充电芯片,型号是LP4057B6F

马家找到了一个LP6460AB6F,和LP4057B6F是一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锂电池充电芯片,型号是LP4057B6F

马家找到了这个型号芯片了,已下单,等周末到货得空安装,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260淘了个ipad6……不开机回来充充电就开机了……国行全原……一直拿来看电视用。 ...

好运气啊,羡慕

网友:
不错,能找到,,最怕的就是那都找不到,,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