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迈和伦 9331读卡器+固态硬盘盒拆机测试

楼主(2025-03-18):
作为一个摄影佬,读卡器从买机器送的到自己买的高速的都用过,也加上还玩儿树莓派读卡器就买了五六七八个。

前段时间发现了迈和伦的这个读卡器还带nvme的硬盘位,就买过来试试,就一个字,贵!但是这个性能,这个价格还是值得的。

整个儿的金属壳子,手感不错也很轻。

两边的插口有CFA、CFB、SD、TF(MicroSD),另外一面就是PD供电和数据线插口了,USB 3.2 规格还挺高

底部还有防滑垫儿

底板打开是一个nvme的固态硬盘位,可以放一个m2的固态硬盘。这里可以看到两个小风扇,发热量大的固态硬盘、cfa、cfb卡都不用担心了。

把四颗螺丝拆掉就能看到里面,他读卡器壳子也加了导热垫儿,加上风扇,看这个做工性能应该是不弱。

通过查询芯片相关信息,分析硬件方案:

供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使用USB 数据端口供电,如果使用手机、USB 3.0以下的设备则需要使用USB PD进行供电。控制芯片采用乐得瑞科技的LDR6328,兼容PD 2.0、3.0;QC 2.0、3.0协议,最高PD 20V、QC 12V电压。

数据接口采用Type C接口使用使用威锋电子VL822-Q8的Hub芯片扩展出4路USB,最高传输速度10GBits/s。
4路USB分别连接三个JMS583和一个GL3231S。JMS583是USB 3.1 Gen 2转PCIe Gen3x2桥控制器,理论速度8Gbit/s;GL3231S是USB 3.1 Gen1 双LUN读卡器控制器,可分别输出一个SD 4.0 UHS-II和TF卡接口。NVMe、CFe Type A(CFexpress Type A)、CFe Type B(CFexpress Type B)部分采用独立的JMS583。

大致画了一下框图:

下图为PCB顶视图与底视图,其中紫色框选的芯片为LDR6328;黄色框选的芯片为VL822-Q8;绿色框选的芯片为JMS583;红色框选的芯片为GL3231S。

性能部分我想了两种测试方法:一种是多插几个卡,一起读,看USB最高速度是多少;另一种就是每个插槽都测试一下,看看速度咋样。

先说结论:

总带宽完全能到1000MB/s,这个性能足够用了。

首先我用IOmeter对cfa、nvme、sd同时读取测试,最高速度1028.07MB/s,功率测试的是PD供电口的功率:9.19W。

分项测试:

由于AS SSD Benchmark 需要在文件系统上读写,所以测试的速度会稍慢于IOmeter。由于安卓手机现阶段插口大多还是USB2.0的速度,普遍不够快,再加上处理性能不够速度更慢。

nvme固态硬盘测试:

AS SSD Benchmark

IOmeter

CPDT

CFA卡:

AS SSD Benchmark

IOmeter

CPDT

SD卡:

AS SSD Benchmark

IOmeter

CPDT

CFB卡:

AS SSD Benchmark

总体使用感受:

为了链接稳定,连接手机的时候要插电源,否则可能引起掉盘。用这个读卡器一下就解决了iphone16之前的手机跟16接口不同的问题,安卓手机也完全能用。我出门带他就把sd卡里的照片往固态硬盘里面导,非常方便,不会有几个卡都满了没地方放照片的烦恼。

资料引用:
[1] LDR6328 http://www.legendary.net.cn/UploadFiles/2021/03/09160952FDAB3CCC.rar
[2] VL822-Q8 https://www.via-labs.com/product_show.php?id=99
[3] JMS583 https://www.jmicron.com/file/download/1012/JMS583_Product+Brief.pdf
[4] GL3231S https://www.genesyslogic.com.tw/en/product_view.php?show=84
[5] 三星970 Pro 512G https://download.semiconductor.samsung.com/resources/data-sheet/Samsung_NVMe_SSD_970_PRO_Data_Sheet_Rev.1.0.pdf
[6] Lexar Professional 80G GOLD Series https://resources.lexar.com/download/963/cards-only/9010/lexar-productsheet-pro-cfexpress-type-a-gold-series.pdf
[7] 闪迪至尊超极速™ SDXC™ UHS-II 128GB https://www.westerndigital.com/zh-cn/tools/documentRequestHandler?docPath=/content/dam/doc-library/en_us/assets/public/sandisk/product/memory-cards/extreme-pro-uhs-ii-sd/data-sheet-extreme-pro-uhs-ii-sd.pdf

网友A:
价格?体积有点大

网友:
高端产品
感谢分享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体积有点大

540+不同平台估计也不一样,体积确实不小,但是我外出拍摄少带俩读卡器、一个硬盘也能接受

网友:
读卡器现在价格也比较低了,就是看看寿命长不长

网友:
相当于把读卡器 M2硬盘盒 USB hub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
感觉有点儿高端

网友:
这个读卡器确实硬核,性能和做工都挺给力!

网友B:
读卡器和硬盘盒缝合一下,价格就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和硬盘盒缝合一下,价格就翻倍了

不吧,单独买这些读卡器+硬盘盒,能做到这个速度的五百多可买不下来啊……我光一个SD卡读卡器就二百了

网友:
价格?链接呢体积有点大

网友:
非常夸张的功耗

网友:
看这做工,价格高是有的道理

网友:
羡慕楼主是搞摄影的,是不是很多美女找你拍艺术照啊,不能独乐乐啊

网友:
这个读卡器好高端啊,一分价一份货。

网友C:
这玩意文件互拷怎么操作?按键都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文件互拷怎么操作?按键都没一个?

我是通过手机操作的,他自己不能备份到硬盘上

网友:
我看成迈凯伦了,不过500多也是豪车的价格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还带了2个小风扇散热,看来很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