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纽扣电池容量王:“锌-空气电池”,我们来和其它纽扣电池对比...

楼主(2025-03-18):
介绍一下纽扣电池容量王:“锌-空气电池”,我们来和其它纽扣电池对比一下。

这类电池存在感挺低的,主要还是比较贵,但市场上还是有一定份额,主要优点就是容量大,一些国外的助听器挺喜欢用这个电池,算是一种持续收入吧(对比可充电电池)。

新电池识别起来很容易,就是有这么一个贴纸。

这种电池:负极-锌合金 正极-空气中的氧气。
撕开电池的小标签,等待约60秒左右,空气进入电池,会激活电化学系统,电压升至1.4V左右。
产生电化学反应标签撕开后,即开始消耗电能,即使重新贴上标签也不能延长电池的使用,故在不使用电池的情况下,不要撕掉电池的标签。

这种电池,直径11.6mm*高度5.4mm的1.7克重量,容量就有620mAh,还是很厉害的。
类似尺寸的碱性扣式电池,AG13,容量只有130mAh。

对比其它扣式电池:

锂锰电池

扣式碱性电池

网友A:
撕下封条后,电池被激活并开始工作,在室温环境并不接负载时3到12周后电池电量下降50%,超过20周电量下降到0-10%,看来这个电池适用几个星期就用完电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下封条后,电池被激活并开始工作,在室温环境并不接负载时3到12周后电池电量下降50%,超过20周电量下降到 ...

我还在找这个数据,谢谢告知!

这个电池,目前唯一主要的用途就是助听器了,似乎就是欧洲几个国家有在生产,英国,德国。

一个电池一般用一周左右吧,6颗电池20来块钱,用2个月。

还建议不用的时候就放在干燥盒子里面,哈哈~~

楼主:
对比一下体积比和重量比容量
锂锰电池2032

锌空气电池PR44

网友:
金属空气电池,现在还在有持续的研究中,容量大,未来之星

网友:
那确实容量很大的说

网友:
我感觉还是锌空靠谱,充电的续航会逐渐下降,换电池时也不会便宜,锌空24小时开机一般最少用一周

网友:
这个电池内阻很大,不适合大电流放电和持续放电

网友:
关键是价格合不合理。

网友B:
使用时间对比

网友:
还是第一次听说到这种电池,见识了。

网友C:
但是锂电池放电平台高,天然吊打锌

网友:
这个的确是最适合助听器的电池,或者是007用的那种用完就扔的小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锂电池放电平台高,天然吊打锌

和电路设计有关,这东西能量密度比锂电池还是高一些,他另外一部分反应物质是空气里面的氧气,不需要占用壳子里面的空间,天然优势。
就像汽油的重量或者体积比能量其实比TNT要大一样,TNT自带的氧化剂也要占用大量空间,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按体积算,
锂锰电池2032的体积是:20*3.2=64平方毫米,3V*210mAh=600mWh;
锌空气电池PR44的体积是:11.6* ...

圆柱体体积公式;π(d/2)^2xh ,你算的连面积都不是,另外这里体积单位是立方毫米不是平方毫米~

网友:
不错不错,两张电池对照表很有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柱体体积公式;π(d/2)^2xh ,你算的连面积都不是,另外这里体积单位是立方毫米不是平方毫米~ ...

非常感谢,确实错了!

(太丢人了,赶快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时间对比

现在我们用的蓝牙无线耳机,比较好的也就7个小时

用到的电池容量也就41毫安时。

当然,锂电池电压高,等效于3倍吧,就是120毫安时的锌空电池。

这个体积,锌空电池差不多可以做到800mAh了,厉害吧!

网友:
两张电池对照表很有用处,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除了有点贵,没其他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