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爱车并联一组大电容

楼主(2025-03-18):
给自己的爱车电瓶并联一组起收电容,网上来过好多种方案自己想了一套方案用遥控来控制电容并联或者断开,原理是用一个遥控模组来控制一个大功率的继电器两联通或者断开点火前的时候通电车辆起步以后就断开

网友:
出事情算非法改装,建议大家不要学习,安全第一。

网友:
有什么事情保险公司不拒赔?

网友:
小时钟不错哈哈,耗电吧

网友:
作用大不大

网友A:
防盗系统是需要一直供电的,断开供电以后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又是一个看不太明白的帖子

楼主:
小时钟是有模块控制的当电压高于12V的时候才会打开也就是车辆点火以后车辆熄火电压降了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盗系统是需要一直供电的,断开供电以后就不起作用了。

我是并联在电瓶上的电瓶给车辆供电视正常的

网友:
这是加了一组电容放在后备箱了吧?

网友:
前挡那个小屏幕叫什么

网友:
沃啦沃,电池在尾箱里,时钟设计成掉电使用电池只维持时钟芯片,关闭显示,发动机工作14v的时候启动显示,也可以使用GPS对时就不需要考虑耗电问题,缺点是要等一会

网友:
提前看下这个电容的静态漏电流

网友:
电容不好评价,就是时钟那个真不错,色彩非常喜欢。

网友:
这样电容的自耗电,会把电池搞到没电

网友:
接通瞬间充电电流多大?电容放尽了的时候

网友:
完全可以把铅酸电瓶更换成铁锂电池,容量更大,更耐用。

网友:
前面一个是万年历,一个是GPS,改的挺好

网友:
想法很好,肯定有作用。待后续。。。

网友:
后备箱的AGM,(AGM怕高温)。大可不必啊,AGM现在也不贵了,特别是被理士收购之后的GS/汤浅国内电池产能,现在价格也就和普通电瓶没多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