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多年的老伙伴:雷蛇炼狱蝰蛇有线鼠标(RAZER RZ01-0015)

楼主(2025-03-18):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鼠标,一个老乡在雷蛇工厂里打螺丝,那年春节的时候,拿了几个炼狱蝰蛇给我,基中一个是自己用的,成色差的自己用了。其它的全部在本地游戏群出了。
这个鼠标,属于重度使用,这个好像之前在厂里面拆过的样子,到手用了一年左右微动就出问题,再不久,滚轮就出问题了,之前就拆出来洗过,没有一样的换,也没舍得去买新的换,后面又被鼠标咬了线,再后来,就没再用它了,用罗技了,这些年,用的鼠标,真正原价买的没多少个。手里好多个鼠标,就是没敢用,有老鼠。

面对好伙计,总有种亲切,这个之前被我拆断过,焊工不行,鼠标底部的光是不可见光,最高dpi3500.

用的编码器,雷蛇是灯厂啊,卖灯的,其它的,差点意思

欧姆龙的微动,质量一般,但是手感还行,之前我换了一个旧的,没换原装

编码器,这次也只是把它拆出来活了一下,里面有灰,乱掉了,洗过后全部正常了,有一样的换最好,但是质量还是比不过罗技的光栅,差距啊,不只有一点。

侧键是可定义宏命令,我一般设置成PADEUP PAGE DOWN,看网页,看文件,报表非常方便。

但是自从用了罗技,感觉,雷蛇还是有一点差距,光是那个编码器,就是差一点点。

网友:
403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当年安华高收钱所谓定制的s3888芯片,实际跟现在旗舰也能掰手腕,当年雷蛇还有后来几个其他牌子鼠标最恶心人的地方就是这个焊接硬排线,很多问题都出在这里,断线,而且维修麻烦,就改成软排线,上下固定接口不行?微软的同年的鼠标用的就是软排线,后面我手上有个精灵的国产的用的是接口加多跟独立线做的线束,只要能拆都友好

网友B:
十多年前原价买的,编码器翻页乱滚,左键双击,现在想想那时候买这鼠标是真傻。虽然买了4颗TTC防尘金微动和一个9mm高的TTC防尘金编码器,但是已经没有修的动力

网友:
我也有好几个鼠标,可惜只有一台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安华高收钱所谓定制的s3888芯片,实际跟现在旗舰也能掰手腕,当年雷蛇还有后来几个其他牌子鼠标最恶心 ...

做成插头,可拆比不好吗,非要焊线, 这个硬线就是让我拆断过,这个是后面焊接的,成这狗咬的样子,那个胶不耐高温,想改也是可以的,拿耳机线改一下就行,自己的东西懒得弄了。现在也没敢用太好的,鼠标啊,太恶心了,这个线都咬断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前原价买的,编码器翻页乱滚,左键双击,现在想想那时候买这鼠标是真傻。虽然买了4颗TTC防尘金微动和 ...

还好是我老乡送的,估计你是看中那个灯了才买的

网友C:
黑色PCB看着高级点,RAZER的鼠标没用过呢。。。下次注意看看地摊跳蚤市场有没有,争取低价淘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是我老乡送的,估计你是看中那个灯了才买的

我没买雷蛇,不过我想买小煞魔蛇时候已经没了。我买的是精灵那个还有英瑞达家里用,办公室用的是罗技M90,用了接近十年,现在这几年用微软的蓝影小精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成插头,可拆比不好吗,非要焊线, 这个硬线就是让我拆断过,这个是后面焊接的,成这狗咬的样子,那个 ...

不用这种计划报废的,一个鼠标随便5-10,新的怎么卖,雷蛇当年这个影线不拆都可能在里面断,这几年罗技好像也有类似的坑

网友:
雷蛇除了灯以外,基本没什么优点了。价格高,东西差。

网友D:
这个鼠标做工真好,比我用的所有的都好

网友:
“雷蛇是灯厂啊,卖灯的,其它的,差点意思”这评价到位

网友E:
里面怎么感觉黏糊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种计划报废的,一个鼠标随便5-10,新的怎么卖,雷蛇当年这个影线不拆都可能在里面断,这几年罗技好 ...

会自己断?我还以为是我拆断的,也许是我拆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鼠标做工真好,比我用的所有的都好

原价好像249,还好我是别人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怎么感觉黏糊糊的

放久了,放在窗口上好久,用久了一些灰尘进去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PCB看着高级点,RAZER的鼠标没用过呢。。。下次注意看看地摊跳蚤市场有没有,争取低价淘一个 ...

哈哈,你这样,明知山有虎,非要进山么?好像十块钱都得了,外面的材料非常容易粘灰尘,二手都脏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自己断?我还以为是我拆断的,也许是我拆断的

你拆过焊接过你就知道那个排线线芯是又硬又脆,很容易折断,当年就是被说这个问题,特别是北方冬天,用着用着就没反应就是线芯在板的焊接位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过焊接过你就知道那个排线线芯是又硬又脆,很容易折断,当年就是被说这个问题,特别是北方冬天,用着 ...

我还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谁知道这玩意质量问题,那个线啊,真的太容易断了,我都非常小心了,还有那个灯,滚轮灯生锈断掉了,当时原价买这个鼠标的人,估计有点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