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550安装True NAS

楼主(2025-03-18):
最近公司升级了文件服务器,买了一台dell R550做为文件服务器,英特尔至强银牌Intel Xeon Silver 4309Y 2.8GHZ,内存32G,480G SSD*1,2.4TB SAS *6 硬盘直通阵列卡。

安装True NAS,安装很简单一步步按着教程来就行了

采用了软raid,2.4T*6,实际上硬盘可用7.8T
在storage的里pool创建数据集,可以设置配额

在sharing里创建共享

到这里了就完成了

网友:
高端产品啊
感谢分享

网友A:
厉害啊,个人自用怕是不便宜

网友B:
文件服务器用2.4T?鸡肋啊

网友C:
这是高端产品,可以学习一下把旧电脑改造成NAS,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个人自用怕是不便宜

公司用啊,三万多还是可以的

网友:
2.4tx6是基于什么考虑?速度吗?还不如8tx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服务器用2.4T?鸡肋啊

那用多大的,现在单盘最大2。4T

网友D:
这个软件,用的是 LINUX 内核 ?

网友:
19.0

TrueNAS CORE
TrueNAS SCALE

truenas-community-edi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多大的,现在单盘最大2。4T

好多年前1万多买了海康存储器的h304,自带4个6T单盘
就是系统垃圾。。。最后拆了装普通电脑搞了个OMV也是局域网共享,各部门存自己重要文件

网友:
24T还行,2.4T的盘有点垃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用多大的,现在单盘最大2。4T

文件服务器用NLSAS盘,7.2K 3.5寸的就可以了,选16T,甚至更大的。你这个本身就是3.5的盘位,装了2.5寸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用的是 LINUX 内核 ?

是的,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服务器用NLSAS盘,7.2K 3.5寸的就可以了,选16T,甚至更大的。你这个本身就是3.5的盘位,装了2.5寸的 ...

不懂啊,当时还以为只支持2.5寸的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啊,当时还以为只支持2.5寸的盘呢

新机器,如果不是直接找DELL下单的,那找经销商换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高端产品,可以学习一下把旧电脑改造成NAS,感谢分享。

个人装飞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机器,如果不是直接找DELL下单的,那找经销商换盘啊。

已经用上了,应该换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上了,应该换不了吧

时间短的话还是可以商量的,看你跟代理商关系怎么样。而且他给你装的盘也不见得是全新原厂的盘,拆机件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