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做一个is903主控的512g固态,但是找不到开卡工具(悲)

楼主(2025-03-18):
拆了一块东芝hk4r的1.92tb固态,做一个is903主控的512g固态,但是找不到开卡工具(悲)

网友:
找相同的ID其他芯片参数进行修改使用。

网友:
这么常见的芯片不可能没工具吧,支持的呀

网友:
is903没4k性能,推荐贴3281

网友:
拆固态,,做U盘。有点浪费了。。

网友:
IS903 上2颗东芝1EFL 256G颗粒,就是发热量比较大一点。 有开卡工具网上找一下,好像叫IS903_1EFK 来着

网友:
弄四颗贴到3111上不就是1T的美滋滋

网友:
如果ID是    983EA6937ED1

903开卡工具里面有这个ID啊

网友:
903也称得上是固态?
usbdev里有工具

网友:
浪费了,上sm2320g

网友:
试下这个,应该能用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WQQ76S_R_HoIDvkB3a15g?pwd=imbp 提取码: imbp

网友:
找差不多的,不开扫描不开对比,应该能过

网友:
[TH58TFT1EFLBA8P-983EA6937ED1]

Vendor=Toshiba
FlashID=983EA6937ED1
Feature=15M256_7DFL
MLC=1
Planes=4
PageSize=16384
Blocks=4252
Die=4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376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7
SetTiming=0
GPT=12
INT=3,34,66,1028,3,174,0,1,1,2,0,2,0,0
IO=4,X,X,2,4,6,X
PJM=0,0,5,5,5

网友:
[TH58TFT1EFLBA8P-983EA6937ED1]

Vendor=Toshiba
FlashID=983CA5937ED1
Feature=A19M128_1EFL
MLC=1
Planes=4
PageSize=16384
Blocks=4276
Die=4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1
TimingSet=3F7
SetTiming=0
GPT=12
INT=3,24,68,1028,3,174,0,1,1,2,0,2,0,0
IO=4,X,X,2,4,6,X
PJM=0,0,5,5,5

网友:
这么好的颗粒上这掉盘主控,G2板PS3111和2246XT不香吗

网友:
最近有人吹2251-08吊打903,不知道这个能不能上

网友:
改下参数用用

网友:
这种方案,应该是银灿903  容量的极限了

网友:
903还是拉胯,多传几个大文件,立马掉速。上46xt或者46en ps3111都好。

网友:
512G容量上这个主控确实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