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新大洲电瓶车充电器做工不错

楼主(2025-03-18):
闲着没事干把坏的电瓶车充电器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好,电源芯片不是常用的uc3842而是ap3844cm开关管是Nmos增强型场效应管,现在查东西比前些年方便多了,维修经验不足,肉眼可见接在大电容负极的4个贴片电阻烧了(看着像4个103,不知道对不对),电源芯片表面击穿了,场管测试短路了。感情换个管子,芯片,贴片电阻可以串灯大法测试了。坛友们给瞅瞅那4个贴片电阻是?

网友:
多看看衡水家修的贴的,他发过很多很有经验的维修充电器的贴子~

网友A:
帖片像4个1R7,开关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
那4个电阻不是103,可能是1R3,你可以找个1瓦以上的0.33欧电阻装上试试。

网友B:
西普尔的充电器,根据电压和容量搜一下应该能找到同款拆机图的

网友:
ap3844cm应该与3842差不多,大同小异,搜一下资料图,应该能确定呢几个贴片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西普尔的充电器,根据电压和容量搜一下应该能找到同款拆机图的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片像4个1R7,开关管的限流电阻

烧掉的字看着不像呢

楼主:
还真是,咱们数码之家论坛,有坛友发过一模一样的,是4个1R3贴片

网友:
那4个电阻是1R3

楼主:
是的,那个坛友2008年发的贴

网友:
看着不错,需要看零部件的质量。

网友:
试试搜索一下有没有同款拆修图片

网友:
拆开研究一番还是挺有收获的,等大佬来解答电阻问题!

网友:
西普尔通病,建议贴片电阻改为0.3左右的大功率金属膜电阻

原贴片是1.3欧的,二楼说的准确。

网友:
找个0.33的电阻代替试试注意3844好坏。

网友:
是mos管的检流电阻并联后的阻值零点几欧。

网友:
西普尔代工的充电器,做工好用料实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咱们数码之家论坛,有坛友发过一模一样的,是4个1R3贴片

1R3就对了,这是mos管g脚电阻,阻值很小的,一般个位数以内的。都烧管子了,整流管和3844也得换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电路坏了,3844    12N65 还有场效应管S脚串接 0.3欧电阻  还有驱动场效应管栅极的大概 只有几个欧姆的电阻都会坏掉,锗个器件应该是必须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