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个电脑电源:GAMEMAX GM-300M

楼主(2025-03-18):
说来话长,长话短说,这台电脑经历过不定时死机,不定时黑屏,开关外部音响等电器屏幕会黑1~2秒,配置E31226 华硕B85 D3內存16G 集显,win10黑苹果双系统,怀疑过系统,怀疑过开机按键,换过主板换过CPU内存,换过视频线,换过主机电源线,电源拆出来检查过,没发现异常而且各路电压带载测试正常,以前不管怎么样重新开机又可以正常,直到最近几天怎么都开不起来了,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拆开检查,重点查电源,拆下电源短接黑绿线,风扇动了一下就停,查绿色与紫色线都有5V电压,网上一搜风扇转一点就停,找到一个类似的,大的三极管坏,万用表一测果然有一个双向短路了,拆下再测真是短路击穿了,从以前的坏电源上拆了一个换上,测试风扇转了,测试各路电压正常,甜甜圈烤机2小时无异常,看视频5小时没问题,至此此机应该是根治了,误换了一块主板,原华擎B85主板可能没坏,一个小HTPC电源问题,走了不少弯路,分享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A:
输出整流管从不良到烧毁的过程。

网友:
这个像是输出整流管

网友B:
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电源是从隐性故障到显性故障变化的过程,所以走了弯路,如果以开始啪的烧毁,可能就直接找到故障原因了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里的输出的肖特基对管,虽然是三个脚,却是两个高频大电流二极管串起来的,中间是输出的正极端,到整流滤波电容的正极;这小元件坏了,应该没输出了。

网友C:
大约2022年,更新电脑,160买了个二手电源,长城V5,看中了其中做工,还发过摩机贴。

带显卡处理器用额足够,用了一年多,又更新处理器,这次处理器满载220W,加上显卡200W,电源带不动了。

于是又135买了个600W的长城V6,V5不就装机给别人用了。

前几天闲逛,有看到个128元的V7,没忍住又买了;这系列都是金牌全模组,用料算是一般,但看着顺眼就行。

网友:
手艺不 错,电源修 好继 续 用

网友:
从楼主这找到了点思路,一会再去修下之前的坏电影

网友:
折腾了一圈,终于找到问题了,过程虽然曲折,但解决了就爽

网友:
整流管击穿后变交流了。

网友:
我之前的电脑用的电源是航嘉冷静王Vista版,用了十六年彻底坏了。它也是坏之前就经常莫名其妙自动关机,让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最后还是换了电源才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约2022年,更新电脑,160买了个二手电源,长城V5,看中了其中做工,还发过摩机贴。

带显卡处理器用额足 ...

这个电源看着舒服,但是对于我来说,坏了不会修。

网友D:
远离山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一堑长一智,你这个电源是从隐性故障到显性故障变化的过程,所以走了弯路,如果以开始啪的烧毁,可能就直 ...

是的,这种时好时坏,偶发性隐性故障最让人头疼了

楼主:
这个是换下来的,换了个20S40上去,某米手机拍照号称5000万,还不如500万的苹果4

网友:
这种杂牌电源直接扔,去电脑城买拆机的20一个品牌机电源,稳如狗,而且还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约2022年,更新电脑,160买了个二手电源,长城V5,看中了其中做工,还发过摩机贴。

带显卡处理器用额足 ...

电源真的耐用品,我手里坏的就两个,这个加另外一个老富士通小主机电源,其他的都是航嘉长城真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离山寨电源

这个电源是10年左右买小主机机箱自带的,用了这么多年还算可以了,比一般ATX山寨电源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整流管从不良到烧毁的过程。

这个零件时好时坏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真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