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可以给摩托车用的行车记录仪改TpyeC接口。

楼主(2025-03-18):
拆个可以给摩托车用的行车记录仪改TpyeC接口。

用起来还行吧,不算差,视频也够用,但是对比2K 4K的那肯定就不行了。
最后改了tpyeC的口,只能充电,供电,不能传数据。。

网友:
行车记录仪改成C口后充电方便 。

网友:
我用的盯盯拍,用卡手电筒那种软卡,摄像机那端我弄成固定的了,打孔直出...

网友A:
可以DIY电子显微镜吗?

网友B:
换都换了,为毛弄了个不能传数据的?

二○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都换了,为毛弄了个不能传数据的?

好像要加电阻,嫌麻烦,反正要读卡就用读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DIY电子显微镜吗?

我是买了个裸板,加CS转换头,然后再买个微距镜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5807-1-1.html

网友:
改typeC很考验电路板的质量,搞不好铜箔脱落就翻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都换了,为毛弄了个不能传数据的?

下次再搞能传数据的,又可以水一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要加电阻,嫌麻烦,反正要读卡就用读卡器了。

加毛的电阻...

二○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再搞能传数据的,又可以水一帖

比御用刷帖机强...

二○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网友:
这种完全没必要改了,数据功能还改没了!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这搞电摩上,不防水,下雨咋办,我有一个还再闲着呢!

网友:
改装挺有创意的,可惜不能传数据,有点遗憾。

网友D:
这记录仪多少钱入的?

网友:
杰霖JL2272A,弯弯的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记录仪多少钱入的?

这个10元顺带,主要是买了一个带minihdmi口的,那个是真清晰。

网友:
改的不错。感觉还是原装接口的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