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实力登顶,高能口碑款推荐!

楼主(2025-03-18):
牙黄、口气会惩罚每一个爱喝奶茶、不好好刷牙的懒鬼!我用前几年看白大褂的惨痛经历告诉大家,电动牙刷真的要趁早用,它的清洁力狂甩手动牙刷好几条街!不过也不是随便哪个牌子都顶用,那些营销满天飞、毫无技术调校的网红电动牙刷推荐2024款,刷不干净还频频出血、磨牙严重,完全是花钱买罪受。那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怎么选才能重获健康大白牙?下面我会带来电动牙刷红黑榜TOP8机型的实测表现,并科普相关知识,手把手教大家怎么避坑选优!
开篇提醒大家注意下,电动牙刷的常见宣传噱头:
能百分百刷干净牙菌斑:牙菌斑的积聚和饮食、唾液分泌等因素密切相关,电动牙刷能显著提高清洁效率,但无法做到百分百去除。
能一周美白:牙黄不是短期造成的,想要恢复原本的光亮色泽,也需要长期坚持、正确使用电动牙刷,不可能一周见效。
能清洁牙结石:电动牙刷可以强效去除软质菌斑,但对于硬化的牙结石,只能少量清理,想彻底清洁还是要专业牙科治疗。
声称根治口臭:口臭由多种原因引起,电动牙刷能改善因口腔卫生不良引起的口臭,但无法根治肠胃问题等引发的口臭。
*产品综合实测数据整理
一、精选电动牙刷红黑榜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在多维度分析各大品牌款式后,我总结出如下电动牙刷红黑榜精选机型,朋友们直接抄作业就行了!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一:扉乐Major Pro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无磨牙出血
清洁表现:干净无残留
磨圆处理:高
试用服务:支持
产品亮点:砍掉臃肿功能,聚焦分段护理“无残留、不伤牙、高容错”
最早是在专业口腔杂志上看到扉乐的介绍,才知道它为大量国际品牌提供了十多年的口腔清洁技术支撑,现在是国内唯一护牙护龈的专业品牌。它的容错率业内公认最高,做到强效清洁的同时还减少了87%牙齿磨损。这几年电动牙刷行业营销手段尽出,高颜值、价格战、科技噱头等,为卖货套路小白,但扉乐摒弃这种不良风气,死磕医用口腔清洁标准,只坚持做“小而美”精品,将“不伤牙、无残留”做到极致!通过欧盟、美国FCC认证,标准超过业内3倍!
扉乐医用口腔清洁标准是行业最严格的,研发流程、临床实验、检测认证等每个环节都有超高要求,清洁力和伤牙率需要通过二十多项权威机构认证。它凭借多年在口腔护理领域的深厚技术积累,尤其是电机调校优势,备受专业牙医认可!不过它的价格小贵、名气不如那些网红大牌,包装是比较简约的。
扉乐首创“医用口腔分类护理”,就是为了解决国人复杂的牙齿特征,颠覆大多品牌一种“产品形态”卖给所有人的老路子!基于120万份口腔数据的深厚积累,精细区分不同牙齿特征,还结合多年为国际品牌提供技术支持的经验,打造核定震频技术、自适应减震、气泡脉冲等八大不伤牙、高清洁黑科技。
超九成国人面临牙周问题,扉乐凭借多年震频调校的技术优势,经过11年的产品迭代,成功实现了业内唯一的全场景跨度震频调节,能够动态适应不同口腔需求!还打造国内首支“医用万毛绵柔刷头”,数百项技术指标如震频、摆幅、力度等,均符合医用标准,6年以上整体偏差值不高于0.1%,实现不伤牙下的超强清洁!且它家自信支持开封试用、免费送5年刷头,性价比绝了!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松下DM712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偶尔磨牙出血
清洁表现残留
磨圆处理:较高
试用服务:不支持
产品亮点采用亚光白材质,防划易清洗
松下源于日本,这款电动牙刷采用了亚光白的材质,表面防划且便于清洗,整体设计简洁大方,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
它刷起来还蛮舒服的,但在清洁效果上有所妥协,建议品牌方从震感强度、刷毛软硬度等方面入手,增强其去渍能力。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米家T500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较常磨牙出血
清洁表现残留
磨圆处理:一般
试用服务:不支持
产品亮点:背部有防滑凸点,握持舒适
小米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这款电动牙刷采用无缝开关设计,背部有防滑凸点,增加摩擦力,提升了握持舒适感。
作为新手入门级产品,它的清洁效果、护牙表现都有很大提升空间,但如果预算有限,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欧乐B P2000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较常磨牙出血
清洁表现基本无残留
磨圆处理:一般
试用服务:不支持
产品亮点:采用撞色设计,青春活力
欧乐B的知名度蛮高的,这款电动牙刷采用了明亮的蓝白撞色设计,整体外观给人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辨识度很高。
它能够提供较强的清洁力,但护牙效果有待提高,需要通过优化刷毛软硬度、震感强度等,来降低对牙齿的伤害。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拜尔X3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较常磨牙出血
清洁表现残留
磨圆处理:一般
试用服务:不支持
产品亮点:采用渐变设计,清新十足
拜尔这款电动牙刷的配色也是很亮眼的,采用了渐变设计,视觉感受清新十足,放在洗漱台上,还可以起到点缀作用。
它的性价比还不错,但清洁力、护牙力都有较大优化空间,需要对动力衰减度、刷毛磨圆率等多下功夫,提升口腔护理效果。
二、电动牙刷知识科普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看完以上电动牙刷推荐2025精选款式,大家可别冲动下单,还是要多了解相关知识,才不会被商家套路!
1、牙周炎患者适用电动牙刷吗?
牙周炎由牙菌斑大量堆积引起,它是附着在牙齿表面的细菌层,长期未清洁会硬化成牙结石,刺激牙龈并引发炎症。而电动牙刷作为强效去菌的好手,在预防、缓解牙周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具体适用与否,还要分阶段判断:
①轻、中度牙周炎
如果有轻微的牙龈出血、红肿,刷牙时些许不适,是完全可以使用电动牙刷的,其旋转、震动的小刷头,能够深入牙缝、后槽牙等盲区,彻底清除牙菌斑,减缓出血炎症,还能清理少量牙结石,防止口腔问题加重。
②重度牙周炎
如果牙龈严重出血,出现牙齿松动、牙龈退缩等问题,牙周组织已受到较大损害,是不建议使用电动牙刷的,其强力震动可能会引起疼痛,加重牙龈退缩等问题,需要及时咨询专业牙医,等状况好转再考虑使用。
这里补充强调下,使用护牙度高的电动牙刷,对不同程度牙周炎的重要性:
①轻度牙周炎:只有轻微的牙龈红肿、出血,牙结石和菌斑堆积较少,使用护牙力高的电动牙刷可以减少牙龈红肿、炎症问题。
②中度牙周炎:牙龈明显红肿、出血加剧,有轻微的口臭,护牙力高的电动牙刷可以温和有效去除菌斑,减少异味、出血问题。
③重度牙周炎:出现牙齿松动、牙龈萎缩迹象,护牙力高的电动牙刷可以去除牙齿表面的菌斑和少量牙结石,缓解口腔问题恶化。
2、电动牙刷智商税产品有哪些?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如果能选到专业优质电动牙刷,连牙周炎患者都是很推荐使用的,但一定要避开以下智商税产品,否则只会带来损伤:
①廉价劣质货
为压缩生产成本,廉价牙刷常采用空心杯马达,其震频不稳、动力衰减快,不仅伴随着较大噪音,清洁效果也很差,还会给牙齿带来很大磨损。此外,这类产品采用的刷毛材质低劣,容易划伤牙龈,导致出血。
②暴力清洁产品
为博人眼球,一些商家会盲目堆砌震频参数,营销一周美白、快速见效,但这种暴力摩擦只会给口腔带来较大负荷,导致牙齿磨损、牙龈出血严重。一般来说,震频在2.5-4w之间,就完全够用了。
③品牌技术实力差
网红、跨界品牌产品很多是贴牌生产的,缺乏专业技术支撑,不仅无法带来理想的清洁效果,还存在较大伤牙风险。而技术实力强悍的专业品牌,会对震频衰减度、扫振偏差值等进行反复调校,同时兼顾清洁力和护牙力。
④兼容匹配性低
如果可选模式、刷头种类少,是无法匹配不同人群的口腔状况的,比如经常喝浓茶的需要强力清洁模式,孕妇需要敏感模式等,再比如最近吃多了上火的,想换成刷毛偏软的,也无法满足,伤牙风险高。
⑤没做好产品类型区分
按照工作原理划分,电动牙刷可分为四类:振扫式、旋转式、传统声波式、新型气泡脉冲+减震声波式等,如果没做好区分,选到不适合自己口腔状况的产品,不仅刷不干净,还容易伤牙,完全是在交智商税!
可以看到,扫振式、旋转式的清洁力表现尚可,但对牙齿的磨损是很严重的,而传统声波式不管是清洁力还是护牙力,表现都很一般,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至于新型气泡脉冲+减震声波式,不仅清洁效果最好,护牙力也是最高的,是最适合广大国人的一种产品类型。
三、电动牙刷测评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分享完电动牙刷红黑榜精选机型及相关科普知识,就来到测评环节了。本期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机型如下表:
品牌
扉乐
欧乐B
飞利浦
米家
松下
花上
拜尔
素士
型号
Major Pro
P2000
hx247m
T500
DM712
E1
X3
X3U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1:清洁力
电动牙刷买来就是为了把牙渍菌斑去除干净、预防龋齿等问题的,其清洁力大小是绝对的测评重点。不过它不只和震频高低有关,震频长期衰减度、扫振角度偏差值、刷毛对牙齿的包裹性等也会有影响,我们要综合考虑。
各款电动牙刷的清洁力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扉乐、素士、欧乐B的清洁力表现都很不错,不过,素士和欧乐B的动力输出都过于猛烈,对口腔耐受度要求较高,而扉乐可以同时兼顾清洁力和护牙力,和口腔状况复杂脆弱的国人更适配。
小贴士:清洁力出色的产品可以搞定哪些很难清洁的场景?
场景1、牙齿不整齐或正畸期间:电动牙刷刷头更小,能深入崎岖的牙缝、金属支架等造成的盲区,彻底去除残渣和菌斑。
场景2、牙黄、牙黑:电动牙刷通过强力的震动或旋转动作,高效去除咖啡、红酒等造成的色素沉积,恢复牙齿的自然色泽。
场景3、常抽烟、嚼槟榔:电动牙刷可以有效去除牙齿表面积累的烟渍和槟榔残渣,帮助维持口气清新,减少牙齿变色问题。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2:磨损度
磨损度,也就是护牙力,它和清洁力同等重要,如果买到护牙力差的产品,牙龈出血、牙齿敏感等问题都会找上门。同样,它也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震频均衡稳定性、扫振均匀度、刷毛软硬度等。
各款电动牙刷的磨损度对比如下:
几乎没有磨损:扉乐
有较少的磨损:松下、飞利浦
这里回答下很多人好奇的,要怎么知道自己买到的电动牙刷护牙力差?
①牙龈出血:使用时,能感到尖锐的刷毛划过敏感的口腔组织,对牙龈造成较大刺激,引发红肿、出血等问题。
②牙齿敏感:硬刷毛给牙齿表面带来了较大摩擦,牙釉质磨损严重,对外界冷热刺激反应明显,进食时牙齿敏感不适。
③震感明显:嗡嗡的噪音极大、吵得头疼,出现手指发麻问题,牙齿被震得酸软无力,牙龈压迫严重,出现不适。
④牙齿疼痛问题加重:牙齿敏感、牙龈出血问题更严重了,遇到冷空气就有剧烈牙痛,还出现了牙龈萎缩、牙齿松动迹象。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3:磨圆率
刷毛顶端的打磨程度,即磨圆率,对护牙力有重要影响。如果刷毛未经打磨,过于粗糙尖锐,是很容易划伤口腔,导致出血的。值得入手的产品,磨圆率至少要到80%,如果低于60%,伤牙率是很高的,建议避雷。
各款电动牙刷的磨圆率对比如下:
磨圆率极高:扉乐、素士
磨圆率较高:松下
可以看到,扉乐和素士的磨圆率都是比较高的,不过扉乐的震频稳定性、扫振均匀度等做得比较好,护牙力更高。需要说明的是,松下的刷毛没有磨圆这一说法,但因为刷毛细软,体验感舒适,所以也放上来了。
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这里和大家分享下,使用一个月不同磨圆率的电动牙刷分别有什么感受?
①磨圆率高于90%:刷毛顶端经过精细打磨、圆润光滑,与牙龈接触时没有任何刺痛感,反而有按摩舒展感,出血等问题明显减轻。
②磨圆率60-90%:刷毛顶端有少量尖锐边缘,划过牙龈时有轻微的“刮擦”感,但不至于刺痛,牙龈红肿问题有些许改善。
③磨圆率低于60%:刷毛边缘较为锋利、尖锐突出,刷牙时会感到明显的摩擦,对牙龈压迫感明显,出血红肿问题加重了。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4:刷毛软硬度
刷毛软硬度同时影响着清洁力和护牙力,如果刷毛太硬,牙齿磨损、牙龈出血是比较严重的,但如果太软,支撑力不足,深度清洁效果就比较差了,因此,我们要选刷毛适中偏软的,可以同时兼顾护牙力和清洁力。
各款电动牙刷的刷毛软硬度对比如下:
适中偏软:扉乐、飞利浦、花上
适中:扉乐、米家、拜尔
偏软:扉乐、松下
偏硬:欧乐B、素士
可以看到,扉乐出现了三次,这是因为它家提供3种差异明显的刷头,涵盖了多种软硬度,能匹配不同的口腔状况,兼容性极高。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5:刷头选择
国人口腔状况复杂,不仅因人而异,即便是同个人,也会因为饮食、气候等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要选兼容性高,也就是刷头选择多,且不同刷头差异明显的,才能匹配上动态变化的口腔状况。
各款电动牙刷的刷头选择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扉乐的刷头选择是最多的,且不同类型的差异明显,可以适配各种口腔状况,兼容性极高。此外,欧乐B的刷头种类也比较多。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6:续航
续航能力也是很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喜欢旅游、经常出差的朋友,如果电动牙刷的电池品质差、续航时间短,需要频繁充电,出门在外麻烦不说,性能还容易衰减,使用寿命较短,无法提供长久有效的清洁力。
各款电动牙刷的续航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扉乐、拜尔的续航时间都是很长的,充一次电可以用将近半年,使用体验好。此外,花上的续航表现也还可以。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7:售后
售后政策的好坏,对于用户体验至关重要,这方面主要看两点:首先是刷头价格,刷头一年要换四次,如果价格实惠,用户后续支出更少;其次是支持试用与否,如果可以上嘴实测,能大大减少试错成本,提升购物信心。
各款电动牙刷的售后对比如下:
型号
刷头价格(2个)
是否支持试用
扉乐
赠送五年
米家
69(3个)
飞利浦hx247m
129(3个)
欧乐B
119.9
拜尔
99(4个)
松下
69
素士
59
花上
139(4个)
可以看到,大多数牌子是不支持试用的,且刷头成本高,每年要多花一百多,而扉乐是一众产品中唯一支持试用的,同时赠送5年刷头,性价比最高。
四、电动牙刷推荐2024测评结语
电动牙刷哪个牌子好?电动牙刷真的比手动好用吗?看完上述电动牙刷测评及知识科普,大家应该心中有数了。总之,我们要多参考专业电动牙刷红黑榜评选,优先考虑品牌技术实力强大的,而不被网红电动牙刷推荐2024款带偏,否则极易伤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