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铁锂电池电压特性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5-03-18):
铁锂电池电压特性充满到3.65V后静置或放电很快电压就会掉到3.5v或者3.4v,(不像三元锂能够保持充满时的4.2v)有观察过智能保护板数据的可能知道当铁锂电池电压达到3.4v基本上就已经充95%了,特别是小容量和老化的铁锂越明显。我去年组的那个24串15安时就是如此。按照计算24*3.65=87.6v,使用6串72V最高电压88V的铅酸刚好合适,(别说什么三段两段充电的问题,我78个充电器发现功率低于40瓦左右才会转灯停充,实际后面都是恒压)而实测不合适,因为铁锂的特性,快充满时压差很大高电压下会造成较大的电流,没有涓流效果,容量最少的串电压快速升高到3.7v保护,而此时其它串可能最低的才3.4v,也许90%电量都没充到。后来我就发现降低充电电压就能延缓这种现象,实验多次得出结论降低电压后反而能够充得更满,不管是三元锂和铁锂都是,特别适合用了几年了老化的电池。因为老化后充放电电压平台会降低(我有几支2003年笔记本拆出来的18650电池这都快20年了,电压4.0x伏就基本充满了,放电没有联机测试可能平均电压3.5V都没有)。我8年前组的备用三元锂电,放置这么多年充电保护板上均衡灯才亮起来3~5颗就很快停充了,新电池的时候是能全亮的,改低充电器电压后能大部分都亮起来。发现这特性后我铅酸也不用88V充电器了,改用84V充电器延长寿命。好了回到说铁锂,我那24串铁锂我实时观察保护板各串电压后最终充电器电压调到83V发现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我低压小功率太阳能问题,4串铁锂通过一个pwm控制器充当电压表头和开关直供电给6个路由器还有手机充电什么的。充电用的mppt,由于mppt是单片机软件算法控制的,反应不如硬件那么及时,设定充电电压4*3.65=14.6v 当铁锂电池充满后保护板保护切断充电造成mppt出来的电瞬间升到15V几秒钟(mppt反应不及时的锅)然后才恢复,不是表头显示问题我万用表也测了,而铁锂失去外部电压电池电压很快回落,保护板充电打开充电,因大太阳时mppt有20A充电电流,要不了半分钟又一次循环,15V的电压长期多次这样路由器什么的肯定受不了,以前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把那6串3000F的电容并联在电池上这瞬间电压都被它吸收了,现在拆出来用做点焊了。我再打算并一块14V电压下充进电又不转灯的废物铅酸电池试试。现在还是参考上面试验得来的经验调低mppt充电电压14.3V,相当于单串不到3.6v,还不算线损接触电阻什么的,让保护板不再频繁保护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电压还低都可以,电池不充满循环可以极大延长使用寿命,我用了4年多的手机每天充几次充电循环几千次如今寿命还有89%

网友:
这科普正需要

楼主:
问题应该是这个mppt失去电池的瞬间电压超过设定值,肯定是软件算法的问题,不可能每个mppt都是这样。

网友A:
用主动均衡板还是能把每一块都充满的,你这是被动均衡的效果!

网友B:
上变压器式的主动均衡就完美解决了

网友:
我电瓶车就是从铅酸电池换到16串的铁锂,充电器58.4V,充满53V,我是1-15A电流可调的充电器,电压不能调,电流大小好像没什么区别,用的蚂蚁板是被动均衡,每次充满会均衡一次压差看着也不大,不过后面听说极空的BMS是主动均衡但是对电池不太好,因为没用过也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这块用了三年的铁锂跟新的区别也挺大,远不如新的好用,以前听说铁锂的寿命强但是一致性不太行,所以组成电池组之后的问题就是这个均衡,目前还能用也不管了,锂电池这东西后面再改就很麻烦

网友:
铁锂看电压不好判断容量,要用库仑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主动均衡板还是能把每一块都充满的,你这是被动均衡的效果!

我有极空保护板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主动均衡?这种是杯水车薪。我12V下有20A电流这么大电流均衡得过来的我还没见过。再说了我电池都才几百块,再花几百买均衡板是脑子抽了?我添电池不好?。即使我以后买保护板我也买被动均衡的蚂蚁,极空那种主动均衡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变压器式的主动均衡就完美解决了

加电池才是完美解决,可能字太多你耐心懒得看没看明白我帖子,加均衡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我这2个电池上都有被动均衡它都没亮灯,说明是整体电压上来了。其中一个电池还是月初组的,忘记测总内阻了,单颗电芯内阻是1.5毫欧,总7并4串。有一度多电。要不是我把这款保护板接过几个容量不等的32650测试它亮过均衡灯,我都要怀疑这款保护板的设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电池才是完美解决,可能字太多你耐心懒得看没看明白我帖子,加均衡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实际上我这2个 ...

要大功率的主动均衡,被动均衡都不能触发的

网友:
那是均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大功率的主动均衡,被动均衡都不能触发的

均衡什么?你认为的加均衡解决了什么问题?,太阳能有300瓦,电池只有1度度多,均衡只是解决水桶效应尽可能充满,充满了然后呢?
1,你说的要花几百块钱,我有钱买这均衡板换做添电池不好吗?
2,充的越满电池越折寿,我放那不动的电池我非要充那么满干什么?延长寿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均衡什么?你认为的加均衡解决了什么问题?,太阳能有300瓦,电池只有1度度多,均衡只是解决水桶效应尽可 ...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大功率的主动均衡,被动均衡都不能触发的

我点开了你主页,几年前就有自己做均衡板,难怪给我推荐均衡板,对于均衡你很厉害,你很懂,但是它不符合我的想法和用途啊,我都愿意延长寿命不充满了,也不在意是不是均衡,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均衡板。我那个电动车电池极空保护板均衡电压设的0.5v,平常就不让它启动倒来倒去,只有快没电或充满时启动一会儿,电流太小也没什么卵用。主要还是一个电池折寿问题。

楼主:
经过观察铁锂电池保护板保护的瞬间,太阳能控制器反应迟钝造成输出电压16V了一两秒,以前我并有法拉电容没发现这个现象,还是并一块废物铅酸,上次这块铅酸过放一充就满一用就没放置2年后加水循环几次只救回来1A放电1Ah多,相当于一个电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应该是这个mppt失去电池的瞬间电压超过设定值,肯定是软件算法的问题,不可能每个mppt都是这样。 ...

这可能是PWM控制器,电池保护板关断之后,没有电池限制电压,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会直通输出,如果后面设备耐压不够,会全部爆炸

网友D:
磷酸铁锂自放电低,适合用在燃气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是PWM控制器,电池保护板关断之后,没有电池限制电压,太阳能板的开路电压会直通输出,如果后面设 ...

左边两个是pwm,这个只当开关和电压表使用,你看输入线前面都没插电。其实它是会停充的,10块钱很划算。与18V板充12V铅酸是绝配。充电用的是右边的mppt。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自放电低,适合用在燃气表里

你弄错了,铁锂优点是循环次数多寿命长,缺点能量密度低体积大,不适合燃气表,亚硫酸电池才适合,一个1号电池体积就有19Ah,用个10几年不是问题,磷酸铁锂这个体积顶多5~6ah

网友:
看完我想把现在这个16串52安的铁锂充电器换个充电器试试,现在是58.4V电压,三元13串是54.6V,铁锂15串是54.75V,按这个实验的结果应该有15串的铁锂充电器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