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玖24V/16.6A/智能防雨电源拆解

楼主(2025-03-18):
中午吃完饭到办公楼平台散个步,发现有一个电源孤零零地挂在窗户上,看样子被抛弃很久了。

商标很清晰:驰玖CJ400-24,电源规格:输入220V,输出:24V 16.6A,功率400W,不小啊!
百度了一下这个厂家在广东,做照明的。目前官网上已没有这个产品,这个应该是前几年的产品。

果断拿下

不是说防雨吗,螺钉都生锈了

拆开很容易,就这几个螺丝

还不是太脏

简单清理一下灰尘,还是很新的,外壳上有个标签标明是2019年的产品
正面没看到电源管理芯片,板子上元件不多,有400W吗,不会虚标吧

板子背面贴片也不多,有一个大点的贴片元件,感觉是PWM管理芯片。

微距看下丝印,3845B,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了。许多芯片上都涂了防水胶,虽是透明的,但上面的丝印显示不太清楚了。

MBRF20200CT肖特基二极管:20A正向电流,200V反向耐压

这个是整流桥

这个是11N90,开关管

高压滤波电容,两只450V 150uF

低压滤波电容,3只35V1000uF

这两个是光耦吧,丝印看不清。

风扇居然是24V的

=========================

测试一下电源的电压和纹波情况

电压23.8V

用USB表测试也是23.8V

这个USB表有测试纹波功能,纹波范围很窄,但尖峰很大,峰峰值最高的时候达213mV,说明低频滤波效果好,但高频不行,得增加几颗小的陶瓷电容。

增加一个派型滤波器

这时纹波相当优秀了,只有16mV

这个小滤波器在X宝也就几块钱。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电源怎么样?能做点啥呢?

网友:
烙铁电源,效果刚刚的

网友:
垫桌脚?

二○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网友:
16A可能达不到吧,然后就是这种电源,好像挺不稳的。。
最早玩桌面功放,买了个镂空外壳的开关电源,结果出来的音质那叫一个渣。。
大概10年左右吧,现在才知道,搞个笔记本电源多好。

网友:
光耦是UMW817C,其实和PC817一样的,可能厂家不一样,型号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反正知道是光耦就行了。

网友A:
应该是LED灯电源,纹波要求低?实测一下?
看料还是有的

网友:
用料中规中矩,照片的微距效果不错

网友B:
大电感这里有什么作用,仅仅是串联波吗。

网友:
办公楼平台在几层?

应该是平台的LED电源

网友:
这个是LED的电源

网友:
里面还算干净没虚标

网友:
质量不错,能用的地方多了,搞个升降压模块,想多少电压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ED灯电源,纹波要求低?实测一下?
看料还是有的

3个1000uF的电容滤波,理论上纹波应该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感这里有什么作用,仅仅是串联波吗。

这个电感确实不小,还是三线绕制的。不知什么作用

网友:
正研究这种开关电源,请问一下,这两个光耦,如果改调压,是不是得把那个电压保护的光耦去掉?还是把稳压管去掉?

网友:
里面还算干净

网友B:
变压器次级2个引脚其中下面那个接电感到负极,但是它又接到二极管到正极,我愣是没看明白下面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谁给我解释一下我是哪里理解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次级2个引脚其中下面那个接电感到负极,但是它又接到二极管到正极,我愣是没看明白下面那个二极管有 ...

那个二极管应该是给电感续流的

网友B:
昨天回复了这个帖子,今天我另一个手机淘宝首页就蹦出来外形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电源。账号都不是一人名字的,不知道是不是路由器厂商收了黑钱,因为我路由器太多了不确定连的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回复了这个帖子,今天我另一个手机淘宝首页就蹦出来外形跟这个一模一样的电源。账号都不是一人名字的, ...

太恐怖了,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