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3.2-T/B860AV3.1-T2_S905L3-B_9.0_先线刷+后卡刷固件-完美修复重启瑕疵

楼主(2025-03-18):
中兴电信B860AV3.2-T/B860AV3.1-T2_晶晨S905L3-B芯片_2+8G_安卓9.0_先线刷+后卡刷-刷机固件包,完美修复刷机后盒子反复重启的瑕疵。

这两款盒子是可以通刷的,最早这个固件之前论坛本人以及其他水友都有分享交流过不少的固件,大概都是两种方式:1、线刷包 2、先线刷+后卡刷包,但是都一直没有完美解决刷机后盒子反复重启的瑕疵。经过大家不断地改善,此固件已完美修复刷机后盒子反复重启的瑕疵。

在此特别感谢水友@yantaohk的整理分享的详细教程。

优化点:丰富了桌面选择,增加了当贝桌面8188版本、当贝桌面4.0、全网通桌面、小推桌面等等;丰富了
直播看电视软件的选项。

注意点:中兴B860AV3.2-T/B860AV3.1-T2_目前共有两款CPU芯片的固件,晶晨S905L3-B芯片和晶晨S905L3SB芯片两种,此固件是晶晨S905L3-B芯片的固件包,刷机前切记需先确认芯片,用对应芯片的固件包。

刷机教程简单说明(固件压缩包内有视频教程):https://www.zhihu.com/zvideo/1885133477013341622

1.机顶盒HDMI口插入短接刷机神器;
2.打开软件USB_Burning_Tool,载入安卓底包,双勾;
3.机顶盒插电不通电,插入USB公对公数据线,usb2;
4.打开电源电源,刷机软件会提示开始刷机;
5.等软件刷完后,拔掉短接刷机神器和usb线,拔掉电源重插重启。
6.重启后5分钟内恢复机顶盒出厂设置,,并准备U盘拷贝入卡刷包,插入机顶盒USB2口,等待机顶盒重启;
7.机顶盒重启后进入卡刷界面,选择U盘进行卡刷,完成后重启系统即可完成刷机。

一、打开USB_Burning_Tool,导入烧录包

擦除flash,校验bootloader,两个地方打勾,然后点上方“开始”按钮

机顶盒插电源但不要打开电源开关,插刷机神器,插USB公对公刷机线
没有USB公对公刷机线的,找两根数据线(不是充电线),剪开,把里面的电线按同样颜色的接在一起就是公对公刷机线了。
没有刷机神器的,就要把机顶盒拆开,找到C79A8的点用金属线短接(金属镊子最好)

二、按下电源开关,软件开始自动刷机

三、烧录成功后,拔掉所有线,重新插上电源开机,HDMI接显示器,记得把遥控器准备好
开机完成后,进入“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重置机顶盒”

四、等待5分钟,机顶盒自动重启,这期间准备U盘,把卡刷包直接复制进去,不要解压。

五、机顶盒自动重启后,进入卡刷界面,选择第四个。

选择U盘

选择卡刷包

然后等待刷机完成重启

六、重启后即可完成刷机,正常安装第三方apk,正常使用

七、机顶盒系统设置密码:6321

八、进入设置后,进入网络设置,选择IPV4和IPV6双栈,一定记得哦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B860AV3.2-T/B860AV3.1-T2》>S905L3-B芯片固件

网友:
这个机顶盒性能很好,不错。我已经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