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再谈南京天宇T21L改背光常亮和硬开关

楼主(2025-03-18):
之前论坛里有改背光开启电压从电容C11引出的,也有从C8引出的,经过测试,从电容C8引出背光开启电压后,当档位转换到二极管档位时背光会熄灭,别的档位背光正常,后来把飞线改到电容C11引脚时,各档位背光都能常亮,效果可以,

为了省电,也防止表盘过度磨损,于是加装了电源开关,琢磨了好久,觉得从顶部的手电筒入手,因为手电筒功能几乎用不到,所以把草帽LED灯剪了,用8.5x8.5的自锁开关正好卡到手电筒的孔里面,而且很紧,不放心了再打一点胶更好,开关引线从电池正极触点处断开到U4的铜箔即可。

楼主:
需要手电筒功能的可以在顶部合适位置钻孔装上草帽LED即可。

网友A:
本身就是低功耗,按键唤醒了,为啥还要加个自锁开关。
耗电太慢了不是啥好事,电池时间长了该换就得换,不然漏液了闹心

网友B:
这个表最该改的其实是那个屏幕,就算开了背光,可视角度依然很差,从顶上或者侧面看基本上很难看清,其它倒没什么

网友C:
你这个改的位置好,外壳无损,我是在10A和COM插孔那里打了个洞,有点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就是低功耗,按键唤醒了,为啥还要加个自锁开关。
耗电太慢了不是啥好事,电池时间长了该换就得换,不 ...

多谢回复,我用的是一节锂电池加两个占位桶,不担心漏液的问题,增加电源开关是因为我改成了背光灯常亮模式,又不想每次都转拨盘关机,也不想等到它15分钟自动关机,那样背光一直亮着更耗电。加了开关可以随时关机

网友D:
用那种带帽的自锁开关会不会好看点?

网友E:
改存储器内的地址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改的位置好,外壳无损,我是在10A和COM插孔那里打了个洞,有点影响美观。
...

刚开始也想从那里打孔,感觉影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最该改的其实是那个屏幕,就算开了背光,可视角度依然很差,从顶上或者侧面看基本上很难看清,其它倒 ...

是的,改屏幕只有大神级别的才能改,一般人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带帽的自锁开关会不会好看点?

是的,只是没找到合适的,这个开关卡在那个位置正好,回头去TB淘个开关帽装上试试效果,这个表我买了一年多了,前几天不小心看到了您的视频才心血来潮想要改的,因为在室内不开背光的确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存储器内的地址没用吗?

不知道改数据哪个位置,能改数据的话更省事

网友F:
这个位置刚刚好,我想改成常亮/原厂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位置刚刚好,我想改成常亮/原厂的按键

心动不如行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改数据哪个位置,能改数据的话更省事

第一行不有2个of,of吗?改其中一个试下呗

网友:
这个位置选的好,无损改

网友:
不错,无损改装

其实NCV也没啥用,可以利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