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博朗刮胡刀的两节1.2V镍氢电池换成3.2V的磷酸铁锂电池的可行性

楼主(2025-03-18):
博朗3040S刮胡刀,用了六七年,中间闲置了三四年(没充电),机器里面的两节镍氢电池换了几个镍氢电池都不理想,想换个14500的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的电压3.7V远远超过2.4V的两节镍氢电池电压),不过博朗原装充电器是12V电压、7W功率,那相应的电路是12V降到2.4V(1.2V+1.2V)的镍氢电池的电压,意味着换了14500铁锂之后充电是个很大的问题,临时用普通3.7V的USB充电线问题不大,但是充电时间过长就很严重,有没有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当然换两个日本原产的爱乐普是最好的选择,啥都不用折腾。

网友A:
舍弃原来的充电电路,加个充电小板。或者锂电池上个靠谱的保护板

网友B:
用铁锂电池可能放电电流跟不上

网友C:
铁锂3.3伏串一个整流管就行,充电加块单串保护板

网友D:
换了其它类型的电池,充电要重新折腾,有些麻烦。

网友E:
我的飞科10年换了无数次镍镉了,最后换了2.4v钛酸锂,又坚持一年,没想到过充了,一量电压快5V都几乎直通了,发现充电有问题,位置有限懒得搞,直接塞了一块三元锂,该串正反2个二极管的,转速太高了。

网友F:
2.4v未必不能给铁锂充电,只不过不能充满,铁锂耐操可以试一下,再说2.4v是你设想的,未必是实际电路的输出。

网友G:
再加一块电池充电板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舍弃原来的充电电路,加个充电小板。或者锂电池上个靠谱的保护板

这个刮胡刀好像部分充电功能是放在充电器里,不是原装充电器看电池故障很多,另外弄一套应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铁锂电池可能放电电流跟不上

铁锂3.2V用在2.4V上面应该没问题,不像三元的3.7V,就是铁锂这个充电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3.3伏串一个整流管就行,充电加块单串保护板

没这个技术去改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其它类型的电池,充电要重新折腾,有些麻烦。

嗯,2.4V的原装镍氢电池换成3.2V的铁锂3.7V的三元锂都能用,就是电压高了转速更高,对刀网和刀头损耗更大,另外就是充电问题,3.7V的直接上USB直接充,3.2V的铁锂就不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科10年换了无数次镍镉了,最后换了2.4v钛酸锂,又坚持一年,没想到过充了,一量电压快5V都几乎直通了 ...

嗯,电压高了电机转速高的惊人,刮胡刀一个刀头刀网跟整机价格几乎没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v未必不能给铁锂充电,只不过不能充满,铁锂耐操可以试一下,再说2.4v是你设想的,未必是实际电路的输出 ...

博朗这个原装充电器是12V电压,然后通过电路降压给两节镍氢电池充电,还有5分钟快充功能,搞不懂这个实际电压,3.2V铁锂循环次数多耐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加一块电池充电板比较稳妥

镍氢电池换成三元和铁锂感觉充电不好处理,使用起来电压的这点冗余应该是有的,就是这个12V的充电器充3.2V铁锂和3.7V的三元有点担心爆了

楼主:
昨天晚上把博朗这个3040S换了个BPI 2100毫安的镍氢电池,原装电池看是2016年生产的(刮胡刀是2017年12月),这个BPI是一年多的电池,充放了一次,没感觉有多大的变化,镍氢电池可能上限就这样,后面翻了翻几个刮胡刀的说明,镍氢电池一般充满电都是半小时到45分钟左右,这几年逐渐习惯了锂电池的特性可能习惯了。另外的松下本身就是14500三元锂换起来很方便啥都不用动,还有个飞利浦特意挑的干电池款的上了铁锂电池估计可以用到机器寿终正寝。

网友H:
最简单就是14500锂电池加一个二极管降压(电机能承受也可也不加)输出,另外一节的空位可以加个充电板,之后只要5v充电就行了,原装充电器就随他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就是14500锂电池加一个二极管降压(电机能承受也可也不加)输出,另外一节的空位可以加个充电板,之 ...

昨天测试那两节2023年的BPI2100毫安的镍氢电池充满只能20分钟不到就关机了,原装电池生产日期是2016年到现在9年了,还可以50分钟左右,这回真是换了个寂寞,后面了没换回原装电池直接换了3.2V的铁锂电池,直接用原装电池充电器充了一会儿,感觉劲很大,镍氢电池1.2*2=2.4V,原装充电器听说也才2.8-3.0V充电电压,这样看还达不到3.6V铁锂电池的充电电压,后面弄一根USB充电线加一个调压模块把电压改成3.6V电压充充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昨天测试那两节2023年的BPI2100毫安的镍氢电池充满只能20分钟不到就关机了,原装电池生产日期是2016年到 ...

买个充电模块又不贵,直接塞到空出来电池空间里就行了,有现成充电板何必折腾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个充电模块又不贵,直接塞到空出来电池空间里就行了,有现成充电板何必折腾调压 ...

这个放在那个电池占位桶的个地方大小行吗? 看好多人推荐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