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西门子440变频器37KW变频器CPU板坏显示四横杠或参数项不全不可调维修经验

楼主(2025-03-18):
我石墨公司西门子440变频器用了很多,其中一台37KW变频器主电源驱动板损坏后修复过程很曲折,分享出来供大家借鉴。15kw至37kw主电源驱动板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主板上的一个24C存储器内部数据不同。

主电源无各路电压输出,开关电源芯片采用3844,这种电路很好修,不在过多讲解,修复后组装上电试机BOP操作面板显示四个横杠不能显示参数。测量CPU的40针插座各脚电压发现8脚IIC数据脚无电压,此脚至单片机芯片确定CPU板报废。

找来一块4kw变频器的CPU板更换后显示正常,但进入P参数项只有很少的项目并且参数不可调,也恢复不了出厂默认

发现不同功率CPU板元件都一样,上面都有一个24C32存储器,是不是只有数据不一样,将坏CPU板的存储芯片拆下换到4KW变频器的CPU板,装机后所有参数项都已可调出,恢复默认参数正常,默认参数功率已变为37kw。

这是根据实物绘制的逆变板电路图

恢复数据后试转正常

这是读取的37kw变频器24C32存储器数据。放在这方便大家使用。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维修达人,这种设备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这可是个精细活

网友:
这个有点复杂。

网友:
西门子变频器都能修,这水平不一般啊!

网友:
大佬牛掰,这个也能修,还收藏了几个小故障440的io面板,吃灰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