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电解电容能不能用绿色高频电容换

楼主(2025-03-18):
上次挖机修下水道把三相电挖断,380电碰到市电把好几个充电器,电源里面的电容都弄怀孕了,今天买电子配件准备一起买给换掉,不知道能不能换,别的还不知道有没有坏的呢。

楼主:
我看这个电源用的是高频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和颜色没关系,主要厂家和质量好坏,耐压够就行。

网友A:
颜色无所谓的,看标识,主要看耐压、容量、工作极限温度,代换品只要向下兼容即可,就算你用low esr的换,也没问题,又不是工厂需要控制成本

网友:
它们就只有电容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无所谓的,看标识,主要看耐压、容量、工作极限温度,代换品只要向下兼容即可,就算你用low esr的换, ...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高频的代换低频应该没有问题,反之则不行。

网友:
靠谱的就行,但是淘宝货不一定靠谱

网友:
4楼答案正确且完整

网友:
你一问我就蒙,外皮颜色还有这区分

网友:
坏这么多,施工单位赔钱了吗?

网友:
整流桥应该也挂了吧,还有其它的

网友:
感觉不可靠,电容过压那么多没爆开啊?

网友:
50赫兹无所谓,主要是看质量

网友:
没有其他指标啊

网友:
绿金高频换普通电解可以,反之则不建议。

网友B:
很多绿皮金字电解是假冒高频电解,用电桥一测就露馅了。不过楼主这个400V10uF电解属于市电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没必要用高频电解。买电容要注意外形尺寸,以免无法安装。

网友:
电解电容为啥要叫高频电容,它的频率再高也是交流整流为支流以后的直流电源电路应用,频率高能高到哪里去,能比云母电容、瓷片电容、陶瓷电容、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应用频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绿皮金字电解是假冒高频电解,用电桥一测就露馅了。不过楼主这个400V10uF电解属于市电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

我8楼的回帖说的就是你的这种应用场景和电路。

网友:
怀孕挺厉害 免费给你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