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哪里有这种响声的报警芯片或音乐片

楼主(2025-03-18):
淘宝找了半天找不到,大概2Hz调制几百Hz,感觉这种声音既不刺耳又能引起人的警觉,我这是用74HC14做的,加一个MOS管当电池开关,水满了MOS管导通,讯响,防止溢出。
不过用74HC14做感觉引脚多,还得调整振荡电路有点麻烦,如果有集成的就好了,芯片做的精致了和三极管一样有三个引脚就可以了,也可以做成四个引脚,其中一个引脚可以接高电平、悬空、低电平,用来选择三种被调制频率➤
http://attach://2391343.mp4

网友A:
接近定制要求了

网友:
感觉什么响声不重要,功能一样就行

网友:
警车的警笛嘟嘟声,去外面拆一个回来改

网友B:
淘宝找“音乐三极管”。

用音乐芯片UM66搭建简易音乐播放器-电源网星球号
https://www.dianyuan.com/eestar/article-400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音乐三极管”。

音乐芯片35年前就有,那时候我搭建过枪械室报警器,开门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定制要求了

这么简单的嘟嘟声也没有

网友:
生日贺卡中牛屡片行不?

网友C:
电话振铃片?

网友:
这怎么可能会2hz  那是次声波。就是几百hz的频率间断播放。

网友:
这个芯片的声音是通过烧录软件烧录进去的

网友:
UM66T系列的三脚音乐IC应该可以满足需求,根据型号的不同后缀分各种音乐旋律,单音色跟过去那种音乐贺年卡差不多。TO-92封装的,外观跟三极管一模一样,搭配压电陶瓷喇叭,不用再加其他任何外设元器件就可以用了。电压范围也宽,1V-5V都能正常工作,而且巨省电,一节3V纽扣电池能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振铃片?

可以,不知工作电压范围多少

网友:
把这个声音录制下来,然后交给做生日蛋糕花的厂家把音乐烧进牛屎里,行不行?

网友:
不错不错,挺好听的

网友:
2赫兹?搞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知工作电压范围多少

不行电源电压高,优点就是基频扫频可调

网友D:
好像可以在网购店买的上,具体音响与客服商量。

网友:
这个闪灯电路就能用啊 简单的RC震荡 LED改成喇叭就行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82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可以在网购店买的上,具体音响与客服商量。

现成便宜的行,贵了我还自己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