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遥控警示灯 可能是公路或者铁路上的警示灯之类的东西

楼主(2025-03-18):
           可能是公路或者铁路上的警示灯之类的东西,10个黄光LED,一个无线接收模块:

        背面有一个轻触开关:

        小小的模块:

          32.768Khz晶振:

         16Mhz晶振:

       不知道哪一种遥控器能够与之配套,可以做一个遥控电源开关什么的。

网友A:
这警示灯重点在那个模块上

网友B:
有没有外壳,有外壳就知道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警示灯重点在那个模块上

是个好东西,可惜没法利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外壳,有外壳就知道干什么的

如果有外壳当然就知道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