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INCHUAN MF116万用表拆机

楼主(2025-03-18):
看看内部。这个小表居然有交流电流档,少见!

网友A:
竟然带两颗保险管的,以前的老表没有这种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带两颗保险管的,以前的老表没有这种设计啊

啥都少见。这个比MF30几乎一样大的小表是我知道的功能最多性能最好的的小表,没有之一。同厂的MF78和它功能做工都差不多,但是灵敏度低了一半。只有10k/V。这个表是20k/V

网友:
这电阻色环从哪头认啊,几个色环代表什么能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哪头认,看哪都差不多

网友B:
30多年前,在市的交电商场买过一个,要100多,就是图它 能测交流电流,实际这么多年就测过3次电源变压器的空载电流。现在表头 在左侧0 启动时,会很卡,估计是没油了。2年前摊上又见到一个正常的,开价25块,不舍得。有点后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都少见。这个比MF30几乎一样大的小表是我知道的功能最多性能最好的的小表,没有之一。同厂的MF78和它功 ...

78,外框是绿色的,有点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多年前,在市的交电商场买过一个,要100多,就是图它 能测交流电流,实际这么多年就测过3次电源变压器的 ...

可不是没油了。轴尖和宝石轴承之间不但不能有油反而必须十分干净,加油就废了。如果卡滞,那多半是磁隙进去脏东西了。极少数是轴尖或宝石轴承磨损或轴尖锈蚀。需要更换轴尖或者轴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是没油了。轴尖和宝石轴承之间不但不能有油反而必须十分干净,加油就废了。如果卡滞,那多半是磁隙进 ...

对对对,基本就在摆了15度左右那个地方卡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对对,基本就在摆了15度左右那个地方卡一卡。

用细牙签或者不锈钢针粘一小块胶带伸进磁隙把脏东西粘出来。很好处理。但是要很小心和仔细。精密的部件很容易碰坏。特别是游丝不要碰乱。

楼主:
这个表,我收了一堆全新的,自己留了两块把玩,特别喜欢。剩下贴闲鱼上了

简单点评下:MF116这块表特别有意思,它是袖珍表,体积和MF30差不多,宽度基本和MF30一样,厚度比MF30大约薄5mm,长度比MF30大约长了12mm,依然属于可以塞在上衣口袋里的小表。按说它作为档次较低的袖珍表是不能和MF10,MF18,MF35,MF96这类实验室用表相提并论的。但是这个小表的功能有些少见。除了常见的交直流电压电阻和直流电流它还有交路电流档。居然为此附加了一个小小的交流电流互感器。和类似常见的小表MF30,MF78,MF-82,MF-368,MF368A比这表有其特色。和一代名表,古老的上海四表的MF30比,它的体积稍稍大了一点点,但是挡位功能却多了许多。而且这表和MF30的档位开关结构相同,都是传统耐用的镀银铜片结构,没有采用不耐用PCB挡位开关,除多了交路电流档外,还能测量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最主要的吗,这表依然采用和MF30一样的成本较高的外磁结构。MF30真是老了;和本家的同样有很多档位的MF78比,除了MF116多了RX100档以及多了一个直流电流档外它最大的优势是拥有20k/V的灵敏度,和大中型表一样,比MF78高了一倍;和哈精益的MF82比,虽然MF82也有交流电流档,但是它的挡位开关依然是不耐用的PCB开关,而且灵敏度也比MF116低了一半;和MF368比,MF368挡位没有优势,无交路电流档,挡位开关依然是不耐用的PCB开关;和MF368A比,MF368A倒是有交流电流档了,但是又把测三极管的功能给删了,同时挡位开关依然是PCB的,还是內磁结构。以上,在我了解的万用表里,还真就没有功能做工能和MF116比的袖珍高灵敏度的小表。这是我喜欢它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有比它功能还全的可以放在口袋里小指针万用表,请你告诉我,我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