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汽车启动宝开不开机,电池有电

楼主(2025-03-18):
请教这个汽车启动宝开不开机,usb口无输出电压,12v启动口有电压,给启动宝充电显示0闪烁,请教大神哪里坏了,按开关没反应,照明也没反应

网友:
电芯不行了

网友:
电池挂了吧

网友A:
换电池试试

网友:
估计电池挂了,充不进电了。

网友:
这玩意买回来经常是等要用的时候,它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试试

电池测了输出有14.6v,4串的每个电池3.65,内阻2.4,

网友:
同个电看看电流

网友:
电池挂了吧,不过还带数码管显示的启动宝比较少见,感谢分享

网友:
电芯自放电,驱动静态电流等,放到没电压,电路自检故障拒充。最好选低自放电高倍率锂电芯,大功率物理通断开关,不用时给电芯断电。

网友:
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锂电池

网友:
12伏接口处接个灯泡看看亮不亮判断电池是不是虚电

网友:
大家都说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过放,充到16.4V再说

网友:
以前关注过 好像有不用电池的那种,说是什么电容 的启动器

网友:
这种一般用几次就不行了,,,谢谢分享

网友:
给电池带一个12V卤素灯泡,再用表测试电压,若下降很快,说明电芯挂了。

楼主:
换了电池也不行,充电没反应,没有电流

楼主:
换电池也不行,输出没反应,充电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