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微笑鲨SD-1006可拆卸18650手电筒

楼主(2025-03-18):
抖音回归红包5元,最后选定微笑鲨手电筒(无电池),实付0.9元,没用过,评测一下,优点:可拆卸电池。

握感很好

充电不是typec,USB输出没必要。

长度128mm

直径26mm

可拆卸

灯头接触点

充电功率很小,电池满电?

亮度中等

缺点:卡子太松,充电线都能带出来。

外套加固的话,2节塑料耦合螺丝桶,要求精度太高了。

给老人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0.9元,要啥自行车

网友:
应急有用的

网友:
这价位不错,低成本刷流量的。

网友:
一看这价格,就知道亮度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可以改C口充电和单档调光

网友:
除了能换电池,不好用,5分钟降亮度不说关机还要按一遍档位

网友:
这么短,装什么电池啊?

网友:
9毛钱,这个感觉挺值的

网友:
不到一块钱价钱不高

网友:
可以了18650更换方便些

网友:
外观看着还可以,拆开里面就拖后腿了。

网友A:
也有一个,低亮的时候频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个,低亮的时候频闪严重。

改成反向开关物理通断手电,加限流电阻减缓光衰变暗。

网友:
微笑鲨 长方形的那款还可以 ,据说是锂电芯的 。我哪个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可以换电池

网友:
小巧方便放包包比较合适

网友:
擅长外观设计这不错

网友:
这种方便换电池,增加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