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倒计时定时器拆解(发错版块了,请版主移一下)

楼主(2025-03-18):
全新的小定时器,后面还带个磁吸与支架,使用很方便,倒计时最大200分钟,也可以正计时,就是声音太小。

一个集成块就搞定一切。这个20欧的R1改大点估计声音也不会大。

网友A:
这东西看起来有点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看起来有点鸡肋。

的确鸡肋,手机定时更方便

网友B:
用纽扣电池的肯定声音小

居然不是牛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纽扣电池的肯定声音小

居然不是牛屎

纽扣电池不行,字符伴随滴滴声会变淡

网友C:
加套音频放大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机械式的比较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套音频放大试试

这种是芯片产生的单一频率脉冲声音,估计要加音乐片才行。

网友:
试试外接3V电源或两节干电池,看声音会不会变大。

网友:
我也有几个这种类型的,用着也还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