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TC有小一点的开发环境吗?

楼主(2025-03-18):
看了下KEIL太大并且下载还要填信息不想用,有小一点的比如几十M或者100多M那种大小的开发环境吗?

网友A:
C251的Keil环境是最小的,安装后几十兆吧,比C51的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51的Keil环境是最小的,安装后几十兆吧,比C51的还小。

这么小啊,那我先装一个试试,我还以为要1G左右呢

网友B:
如果电脑里有安装keil uv5的话只需要安装C51包和C251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脑里有安装keil uv5的话只需要安装C51包和C251包就可以了。

直接装的C251,安装包才45M,不过装好后复制代码进去中文是乱码,不知道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解决了,改一下编码为GB2312就不乱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装的C251,安装包才45M,不过装好后复制代码进去中文是乱码,不知道有办法解决吗?

...

选择编码方式。源文件utf-8编码?

楼主:
没用过KEIL,想编译居然找不到在哪里编译。。。

网友:
要开工了吗?

楼主:
没有,装个软件先研究研究LCR的代码

网友:
"研究研究LCR的代码"

这是要大干的前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过KEIL,想编译居然找不到在哪里编译。。。

要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源程序添加到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新建一个工程,然后把源程序添加到工程。

编译报错,说缺少分号,但是我找了半天没看出来哪里缺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报错,说缺少分号,但是我找了半天没看出来哪里缺少了:

是C51工程吗?原来是C51平台的。如果你的文件包含工程文件,试试直接打开工程文件。

网友D:
研究成了就成猪大神了............

网友:
STC应该没有小一点的开发环境,目前STC自己开发的环境还没有出成品呢

网友:
嘿嘿  要多小的开发环境。等你玩esp32的时候就知道keil有多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研究成了就成猪大神了............

哈哈,那我先预定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哈,那我先预定一个

估计得等到申年午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得等到申年午月..............

哈哈,猴年马月就直说,小呆禁受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