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342方案开关电源电动车充电器详细维修过程(适合新手)低压测试不炸管...

楼主(2025-03-18):
60V电动车充电器
3842主控芯片

用站友的电路图对着就行
此方案电源都差不多 懂得维修思路就行了

这电源一般炸得都很严重

以万能表嗡鸣档(滴滴档)也叫通断档  为主
先从220V交流AC输入开始检查(主要检查常炸的零件)

如电路图所示

NTC 5D-13 滴一声通的是好的

FUS   滴     好的

220V高压整流4颗二极管  滴  就是坏的

功率场效应管Q1  20N60C   其中两脚   滴    坏的

R4  0.22欧   电流检测电阻(个头很大的电阻)   滴   好的

U2  817光耦   高压这边两脚    滴   坏的

主控芯片3842   功率管坏的  主控芯片都跟着坏
测主控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C4  50V100U  表显示的值很小或者滴一声
表笔反过来测值一样 也很小的   就是坏的

然后测输出低压这边滤波电容的两端  滴   整流管D12 MURI560  坏的

一般就坏那么多

找合适的元件换上

有散热片的记得涂点导热硅胶
要不然长时间工作热量散不出也炸

换好元件后  很多人都不敢上电试机
因为直接上220V炸的话挺吓人的
有时候灯泡大法试机也会炸

低压测试方法
就是用一根导线连接高压300v正极和3842芯片的供电正极连接起来
就是R2  150K 电阻两端短接
然后在220v交流输出端接上18v直流电
最好是可调电源调好18V1A就好了

此时的电源就相当一个升压的电源
18v升压至60v左右输出
板子就正常输出  充电指示灯亮起的时候就算成功了

但本人这电源有自激声音,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超过1A
这肯定不正常的
现在这时候就要上示波器看波形了

额。。。。。。占空比不正常  频率也不正常
经检查RC震荡电路的电阻电容都没问题
这就是板子的设计问题了
或者都是3842芯片厂家不一样不能直接代换了
只能改高一点频率了

改一下震荡电阻R7 12K  改成10K
频率高了

电流也降下来了   这就算正常了

测量输出端  69.9v  很稳定  不跳动  正常

去掉跳线直接上220v交流电(最好是灯泡大法)
板子正常工作

电压也正常稳定
维修结束。。。。。。。。。

3842方案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适合新手看的电路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9620-1-1.html

网友:
高手

低压直流大法

网友:
能力强设备也齐全,很好。

网友:
这个很好,图文并茂,支持一下!!

网友:
低压大法好

网友A:
请教  用18V1A是便于计算吗

网友:
这样测试,安全

网友:
图文并茂,可作维修教学收藏文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  用18V1A是便于计算吗

18V是3842典型供电电压,不能低于16V,1A是防止故障电流太大,不至于炸板子,维修的时候空载1A足够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教程,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  用18V1A是便于计算吗

可调电源   规范调试      电压调到5v   然后短路   看着短路电流表  调电流到1A  然后不短路  把电压调到18V

当然平时不那么规范   电压调18v  短路  调电流1A

网友:
技术性大神!!学习!!!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优秀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是3842典型供电电压,不能低于16V,1A是防止故障电流太大,不至于炸板子,维修的时候空载1A足够了 ...

看来可调电源保险丝也要够灵敏吧

网友:
改得开心  炸得放心

网友:
厉害,我也曾有那个胜利表,10多年了,给别别人了

网友:
"低压直流大法"
长经验了。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