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陆续买了三款温湿度计,看看差别

楼主(2025-03-18):
前阵子因为玩基准需要,买了个温湿度计,使用后发现不是很准,也看到别人说这玩意儿误差极大,,,后续又慢慢淘了两个。。。

不孵小鸡,也不是爬宠爱好者,所以没必要上精度太高的,Sensiron SHT31 SHT41 gadget那种太贵了也舍不得。但仅仅是想要一个相对比较准确一点的温湿度测量小工具。

先放个总的对比图,第三款(最左边的)温度高太多,第二款(最右边的)湿度高太多,莫非中间最便宜的反而最中庸最准????太扯了吧。之前看网评都是说第二款是比较准的,一致性很好。

第一款:
平台上最常见最便宜的pdd三元款,内部也不用拆了,网图很多站内就有网友拆,贴片ntc电阻测温,廉价的湿敏电阻测湿度,主控牛屎芯含LCD显示驱动,电池是内置LR41纽扣。
拆个一分包邮的温湿度计,成本省到了极致。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第二款:
隔壁家的电子垃圾,这个最贵接近10元了。母婴产品包装很精美,16年左右产品,帝都互联网公司出品的,哪里代工不知道,电路做工还行,传感器是SHT20,不知道哪家品牌。独立的LCD驱动芯片。主控看起来像是TI的CC2540之类的,通过蓝牙BLE连到手机app。
要额外吐槽下这玩意儿挺费电的,两节新电池才装一天,电量显示就掉了一格,这里扣印象分了。

SHT20一体式硅传感器

蓝牙soc和液晶断码驱动。

第三款:
也是tb电子垃圾收的,2元,像是给国外贴牌代工的。搜了下发现这是个外置从机,有个彩色液晶主机,也是通过蓝牙连接的。

这个从机整体做工感觉还行,背后可设置地址,可以切换显示华氏度,还有FCC认证,大概率出口北美市场的了。

正面红色LED每30秒亮一次,应该是指示蓝牙数据发送的。看起来就挺费电。

三个对比了数据之后,忽然打消了拆机的欲望,感觉第三个这精度准确性也就那样了。
以后有空拆拆看再更新。

---------------------------------------
总体来说,目前初看,最low最便宜的pdd款居然算是很能打的,0-40C 满足日常使用没问题。

网友A:
我去年也买了几种温度计,每一个都不一样,最离奇的是,同一个牌子的温度都不一样还不是错0.1,都是错上0.3往上.当然了,高端的咱没有试验

网友:
我一直用机械指针式的不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
哈哈,表多的烦恼

都不准

网友:
最小的哪个是我小孩玩具

网友:
回错帖子了!
好像有个老兄自己会做!

网友B:
湿度计一个最准了,越多越不准。

楼主:
还是感觉有点心有不甘,于是,

我又搞了点,科技与狠活儿,

。。。

。。。

搞了个工业级的,湿球型传感器的,CEM 深圳华盛昌的一款 专业温湿度计。
今天刚刚到货。

这是全部静置10分钟,人远离,后测得的:

没想到pdd款廉价湿敏电阻反而是真的最接近,温度反而差点。
这个工业级太过灵敏了,湿度小数点后两位显示跳动频繁,反而不太好用,我的呼吸呼气都会对它读数产生影响。温度后两位倒没跳那么快。

但工业级的温度怎么最高啊,唉,姑且相信它把,至少出厂校准过的,是不是年头久了漂了就不知道了。

毕竟,它是全新的机器。

顶部传感器,看不太清,湿球型,很厚的一个芯片,

这几天刚在小黄鱼收的,二十包邮,感觉赚了。几乎全新,带纸盒包装,9v电池的塑封还在;

电池槽电池盖都很新,几乎没使用痕迹。

电池电压杠杠的。

感觉收这个是我在黄鱼最走运最值的一次。垃圾价收了个工业级仪器。
就是不知道那个湿球型传感器会不会有老化寿命,这方面不太懂。

温湿度计就到此打住吧,断掉发烧的念想,感觉这玩意儿标定和校准都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也买了几种温度计,每一个都不一样,最离奇的是,同一个牌子的温度都不一样还不是错0.1,都是错上0.3往上 ...

这玩意儿一般民用的离散度都非常大,哪怕同一个牌子同一个厂家的,出厂精度都很差。

主打一个,能看数字就行。

网友C:
最右那个应该是最准的,看能否去掉蓝牙模块省电。
最左那个应该不是用的蓝牙,是某个频率的电波。

网友:
只有一个的时候是最准的

网友:
这玩艺就是一个参考,温度差2-3度,湿度差5个百分点,人体根本没有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湿度计一个最准了,越多越不准。

是的,表越多越痛苦,不知道看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右那个应该是最准的,看能否去掉蓝牙模块省电。
最左那个应该不是用的蓝牙,是某个频率的电波。 ...

你应该是玩过的,

搜了下英文手册,还真是,

网友:
温度应该还好,湿度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右那个应该是最准的,看能否去掉蓝牙模块省电。
最左那个应该不是用的蓝牙,是某个频率的电波。 ...

蓝牙功能应该是无法去掉,除非板子上有跳线什么的。

他不是分离的蓝牙无线模块,而是整个主控芯片就这一颗带蓝牙BLE的MCU,不仅要负责读取SHT20传感器还要负责蓝牙待机回应数据。全部软件固件控制的。

中间那个大芯片是LCD段码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是玩过的,

搜了下英文手册,还真是,

看过很多美剧,以前也经常逛亚马逊,老外很喜欢自己在家搭气象站的。
除了温度湿度,雨量和风力也自己测。

网友:
拆的第二个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功能应该是无法去掉,除非板子上有跳线什么的。

他不是分离的蓝牙无线模块,而是整个主控芯片就这一 ...

你去看下这个产品下面的评论,好像有人成功了。
我懒得折腾加上小米 青萍  的我买了太多太多,不买了。

网友:
几块钱的有啥玩的,怎么也得几十块钱才有点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