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惠普HP54600A/100MHz 示波器场扫描故障维修

楼主(2025-03-18):
故障如图,水平图像压缩,
场扫描电路故障朋友送的示波器

拆!
行扫描和场扫描都在同一板子上,
和修老式彩电差不多了

没有电路资料就自己走一下电路

场扫描芯片问题?想想不应该,
应该是年代久远了电容失效而已吧

还果真是场扫描芯片旁边的电容失效了

换上好的

放个镜子看 好了,
以前修老彩电都这么干

底下逻辑电路好复杂,听朋友说扣了小黄豆,
应该是滤波电容,不影响使用就算了

测一下基准波形 ,维修完成。。。。。

网友:
修好不错,当年不便宜

网友A:
电镊子真方便,这个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示波器?看上去挺古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镊子真方便,这个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示波器?看上去挺古老的

都CRT的了还数字?

网友:
多年前摸过一下这款机器。印象大概是,波形刷新率比同时期用过的54622慢多了,只适合看稳定重复的波形,抓个RS232串口信号都不得。

网友C:
初代数字示波器, 没有记错的话,采样率只有 2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代数字示波器, 没有记错的话,采样率只有 20MHZ

这示波器外形挺漂亮的,没想到这采样率那么低啊!这种示波器应该看不到余晖吧?

网友:
镜子是好办法

网友:
好复杂的电路,当年也是高级货

网友:
好复杂,收藏下!

网友:
场故障要比行故障要好修一点。楼主修起来还是很牛的,快速定位到故障点

网友:
示波器都有人送

楼主专业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CRT的了还数字?

这台还真是数字的,安捷伦54622D这种混合信号示波器都还有CRT的

网友:
好东西,就是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