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煤矿吊蓝,换衣服用的

楼主(2025-03-18):
这是换衣服用的,一般干净衣服放上面,工作衣放下面,使用直流有刷电机正负96V电压供电(控制正反转),电机是48V的控制系统由96伏转12V供电,

网友:
这个好  省地方啊

网友:
吊到屋顶上吗?

网友:
坐着上去,划拉划拉都装自己筐里,

网友A:
卧槽,竟然64个继电器

网友:
所以升上去后还附带烘干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竟然64个继电器

一个吊蓝用二个,正反转

网友:
这密密麻麻的继电器

网友B:
吊到屋顶上晒吗?

网友:
这个头一次见

网友:
吊到屋顶上

网友:
以前见过一次,真方便啊。清扫地面的开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吊到屋顶上晒吗?

相当于存衣柜,矿工下井的时候,干净衣服要存放起来的,这个吊到顶上不占用地上空间,去年还是前年山西某个煤矿这个吊衣柜失火,烧死了不少人

网友C:
吊篮没看到有导向装置,看来吊篮里面放东西时要平衡才行,要不然吊篮受力不平衡就会歪着往上吊了!这样就对不准上面洞口了!

网友:
停电了的话,是不是就拿不下来了?还是说跟车库门一样有纯机械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到屋顶上晒吗?

吊上去,形成天花板,内部空间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篮没看到有导向装置,看来吊篮里面放东西时要平衡才行,要不然吊篮受力不平衡就会歪着往上吊了!这样就对 ...

像卷扬机一样的,有一组限位开关,你可以看到上边的蓝子缩口了,轻微的位置偏差可以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到屋顶上晒吗?

上面空间还比比较大,通暖风拱干,

网友:
啊,我的脖子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