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燃气热水器风压开关瞧瞧(JARON JRF-1)下次师傅就赚不到我的钱啦!

楼主(2025-03-18):
家里燃气热水器不点火了,为解燃眉之急,请了师傅来修理,在说了不点火现象后,师傅轻车熟路的把热水器几颗螺丝拆开,换上了一个什么配件,盖上盖,拧好螺丝20分钟不到就修好了,付了200大洋走人。
这200大洋还好赚呢,不过,师傅这几招我偷偷的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下次再出现类似的现象,我就知道该怎样处理啦。把师傅拆下的东西在万能的网上一搜,有了,这个配件叫做风压开关!网上20多元钱一个,这个师傅也真黑,开口就要200,一个子儿都不少。下次你就赚不到我的钱啦!
这个风压开关是什么东西,怀着好奇的心情,一阵粗暴的操作,看吧,就这么简单:

网友A:
其实上门维修200真心不贵,主要是我们长期看不起人工...

二○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楼主:
这个风压开关的原理也十分简单,就是热水器的电动风扇的风吹进去后,风压开关的薄膜鼓起来顶着上面的微动开关,接通打火开关。这张膜使用久了易发生老化,失去弹性,就顶不开微动开关打不了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上门维修200真心不贵,主要是我们长期看不起人工...

最新的315表示贵了。哈哈哈

网友:
最少也得150,所以200正常价格。

网友:
正常上门维修这价格不贵

网友:
看着没有破损,估计是微动开关坏了,换一个2块钱
急用或者有耐心可以把微动开关拆开,用细砂纸打磨下触点,更便宜

贵的是知道哪里坏,不过在这个网络时代网上都能找到案例,只要你肯花功夫、有动手能力

网友:
楼主这个很可能是微动开关接触不良,风压开关的膜只要没破损漏气都有效。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758-1-1.html

网友:
这个看维修代码就行,

网友:
现在人工费贵,上门服务收个百八十一般都可接收。接单如实相关,再收备件费,配件都透明,明明白白的。

网友:
200是真不贵啊,你本来就要交学费,不会就别嫌贵,人家上门,这个风压开关卖15一个,上门远的至少80吧?近的5公里以内至少50吧,那会查故障不值钱?换个想法你老板给你发工资,你只要饿不死就行呗,你小孩和你老婆不属于你老板管的事,他只要管你活着给他干活就行。你拿那么多工资干嘛呢?积蓄不给缺钱的人?存银行干嘛?

网友:
都说不贵,但是感觉还是偏贵,150以下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风压开关的原理也十分简单,就是热水器的电动风扇的风吹进去后,风压开关的薄膜鼓起来顶着上面的微动开 ...

跟水压开关一个样

网友:
零件不贵,人工贵

网友B:
以前有个课文讲,有个机器需要找人修,师傅过来听听摸摸在故障点画一笔,师傅说这一笔可能值1块钱,但知识值个99。

楼主:
师傅就住在同一个院子,平日里还打着招呼呢,以为熟人能便宜点,结果就这样吧。理解楼上老师们说的不贵,毕竟钱是生存之必须,有些老师也是干维修的。发这贴主要目的是了解一下热水器风压开关内部的情况,可以学点知识,不必过多解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上门维修200真心不贵,主要是我们长期看不起人工...

50块的零件收我60我都大骂奸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个课文讲,有个机器需要找人修,师傅过来听听摸摸在故障点画一笔,师傅说这一笔可能值1块钱 ...

我只需要这一笔,不需要知识,给一元

网友:
以前美的电饭锅坏了,去美的售后修理,其实是到顶盖的传感器线坏了,弄好就收了个开机费。
后来凡是这电饭锅坏了,我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自己弄,应该是设计bug,那里在开合处的线没有保护,容易断。

网友:
上门看距离长远来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