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25元应急启动电源-沿派A05

楼主(2025-03-18):
25元买的最低配(启动1.2L车)
只有主体不带配件
壳子就四颗螺丝

内部极简单:
EC5放电口+四串软包电芯+充电板

充电板上三颗IC,
拍照不清楚就全部写出来吧

WT400-A4T
CJAE

WSP4884
KC10P

FMD
FT64E0A5
F3hMHKM

NCE4606
1XPw1

测电芯内阻14.3

不如版友测的小能人

我原来有个
TM15电芯鼓包
内阻也181了

看这个便宜就想买来电芯换,
结果完全不通用

楼主:
发个重量对比
A03   : 281g
TM15: 390g

楼主:
这个启动夹子是之前TM15带的
拿磁铁试钳口铁的
那线肯定也是铝了
测红线内阻3

黑线测不出来

估计是倒灌板子的原因

但夹子插到电源上,防倒灌的红灯蓝灯交替闪
这时候测两个夹子,电压和内阻还是都没示

不知道是不是防倒灌板子坏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一般来说不好修,高手除外。

网友A:
你这个是这样的,电芯是小能人4串方案的,还有同样的3串方案,夹子带防反接的,也有4串和三串之分,电路板有个跳线写了3S还是4S,买夹子有时候你要问卖家,有时候卖家自己都不一定清楚,,然后你防反接夹子必须要接入电池有8V左右电压才会接通夹子内部继电器,然而如果夹子不带强制接通继电器功能,一般是接通3秒继电器断开半秒,再次接通,这种防反接夹子都这样。继电器来回哒哒响,可能防止高压损坏汽车内部电路或者充电宝向电池充电过多吧,接通后启动汽车,防反接夹子能够检测到大电流,然后在大电流通过2秒钟强制断开继电器,如果此时没打着车,你得取下夹子再夹才能再次启动,当然防反接有点好,防小白乱夹。见过那种只有二极管防反接的夹子,因为夹反了烧了充电宝的视频。二极管只能是3串的充电宝,防止汽车启动后,电压反充锂电池,3串最高只有12.6V,汽车一般铅酸电池再13.8-14.6V左右,过高的电压会充鼓锂电池,有种很好,就是铁锂电池4串方案的启动宝,那个很好用,启动完车辆可以不拔下来,让汽车反充启动宝没问题的。哦,这种启动电池是高倍率动力电池,库存太久的电池极板钝化导致放点倍率不达标,我之前买的新的3S电池可以用电焊机上,后面放久了鼓包了,再咸鱼买电芯换,那个电芯放电倍率不达标,但可以直接上板子,包括电压采样线,目前最稳妥的是AUTOWIT的超级电容升压方案,各种方法充电,久放不坏,兼容性强,频繁用问题不大,偶尔也不错

网友B:
看着还不错,有防反接功能吗

网友:
还是超级电容靠谱吧?

二○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网友:
我也刚买一个,买来diy个超廉价点焊机,手上的航模电池舍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不错,有防反接功能吗

防反接在夹子上,新买的不带夹子,用以前的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这样的,电芯是小能人4串方案的,还有同样的3串方案,夹子带防反接的,也有4串和三串之分,电路板 ...

感谢版友的细致解答,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个夹子上的两个灯反复闪了,我新旧启动宝都是四串方案

网友:
这个价格确实不高

网友C:
25元能用一两次就值了。不建议放车里,夏天晒太阳,汽车里有50摄氏度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元能用一两次就值了。不建议放车里,夏天晒太阳,汽车里有50摄氏度以上。 ...

这么小的电池,
恐怕是设计给摩托车用的,
汽车不一定启动得来

网友:
价格是不贵,可容量小,用不了几次就不行了!

网友:
这么便宜,用个一两次就回本了

网友:
可以了,高倍率电芯就得多少钱了

网友:
我这个内阻跟你差不多,实测我自己1.6的轩逸直接夹起不来,拆电瓶线夹可以

网友:
车在哪里 ?我也去撸一套,谢谢